变频器定期维护和检查

楼主(2011-05-18):
对于连续运行的变频器,可以从外部目视检查运行状态。定期对变频器进行巡视检查,检查变频器运行时是否有异常现象。通常应作如下检查:
(1) 环境温度是否正常,要求在-10℃~+40℃范围内,以25℃左右为好;
(2) 变频器在显示面板上显示的输出电流、电压、频率等各种数据是否正常;
(3) 显示面板上显示的字符是否清楚,是否缺少字符;
(4) 用测温仪器检测变频器是否过热,是否有异味;
(5) 变频器风扇运转是否正常,有无异常,散热风道是否通畅;
(6) 变频器运行中是否有故障报警显示;
(7) 检查变频器交流输入电压是否超过最大值(参照厂家说明书),如果主电路外加输入电压超过极限,即使变频器没运行,也会对变频器线路板造成损坏。

1、定期检查
利用每年一次的大修时间,将检查重点放在变频器日常运行时无法巡视到的部位。
(1) 作定期检查时,操作前必须切断电源,变频器停电后待操作面板电源指示灯熄灭后,等待4分钟(变频器的容量越大,等待时间越长,最长为15分钟)使得主电路直流滤波电容器充分放电,用万用表确认电容器放电完后,再进行操作。
(2) 将变频器控制板、主板拆下,用毛刷、吸尘器清扫变频器线路板及内部模块、输入输出电抗器等部位。线路板脏污的地方,应用棉布沾上酒精或中性化学剂擦除。
(3) 检查变频器内部导线绝缘是否有腐蚀过热的痕迹及变色或破损等,如发现应及时进行处理或更换。
(4) 变频器由于振动、温度变化等影响,螺丝等紧固部件往往松动,应将所有螺丝全部紧固一遍。
(5) 检查输入输出电抗器、变压器等是否过热,变色烧焦或有异味。
(6) 检查中间直流回路滤波电解电容器小凸肩(安全阀)是否胀出,外表面是否有裂纹、漏液、膨胀等。一般情况下滤波电容器使用周期大约为5年,检查周期最长为一年,接近寿命时,检查周期最好为半年。电容器的容量可用数字电容表测量,当容量下降到额定容量的80%以下时,应予更换。
(7) 检查冷却风扇运行是否完好,如有问题则应进行更换。冷却风扇的寿命受限于轴承,根据变频器运行情况需要2-3年更换一次风扇或轴承。检查时如发现异常声音、异常振动,同样需要更换。
(8) 检查变频器绝缘电阻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所有端子与接地端子),注意不能用兆欧表对线路板进行测量,否则会损坏线路板的电子元器件。
(9) 将变频器的R、S、T端子和电源端电缆断开,U、V、W端子和电机端电缆断开,用兆欧表测量电缆每相导线之间以及每相导线与保护接地之间的绝缘电阻是否符合要求,正常时应大于1MΩ。
(10) 变频器在检修完毕投入运行前,应带电机空载试运行几分钟,并校对电机的旋转方向。

2、安装环境
冷却系统主要包括散热片和冷却风扇。其中冷却风扇寿命因环境不同受影响变化很大,临近使用寿命时,风扇产生震动,噪声增大最后停转,变频器出现过热跳闸。当变频器连续运转时,需要根据具体环境更换风扇。为了延长风扇的寿命,一些产品的风扇只在变频器运转时而不是电源开启时运行。

3、冷却系统
变频器属于电子器件装置,对安装环境要求比较严格,在其说明书中有详细安装使用环境的要求。在特殊情况下,若确实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必须尽量采用相应抑制措施:振动是对电子器件造成机械损伤的主要原因,对于振动冲击较大的场合,应采用橡胶等避振措施;潮湿、腐蚀性气体及尘埃等将造成电子器件锈蚀、接触不良、绝缘降低而形成短路,作为防范措施,应对控制板进行防腐防尘处理,并采用封闭式结构;温度是影响电子器件寿命及可靠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半导体器件,应根据装置要求的环境条件安装空调或避免日光直射。

楼主:
欢迎各位同仁多多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