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请问国产LS标准型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如何辨别真伪?

楼主(2011-05-18):
最近公司用的LS国产的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老是出现故障,请问怎么辨别真伪?

网友A:
别图便宜买了假货,买正规厂家进货渠道的,或者换个品牌的产品也可以,国产接触器用天水213的就不错的

楼主:
这是客户指定的品牌,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鉴别啊?

网友A:
看激光防伪标示、打客服专线查询产品防伪查询码是否真实、合格证、3c认证标志,至于明显的假冒品直接眼观就有可能看出来,找可靠的代理商,找厂家询问当地正规的进货渠道从厂家指定的哪些渠道进货可以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