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5-18):
1. 最近学习组态王,连接的是西门子200的PLC,我想做个变量,对应显示PLC的C0当前计数值,但是看到组态王的寄存器类型里怎么没有C的选项呢?也没有T,也没有VW,也没有VD,为什么?
比如我现在要在数据词典里做C0、VW0、VD0、T37的变量。该怎么办,寄存器怎么选择?没有选项啊。
2. 看到读写属性里这么多类型的数据,都是什么意思呢?我只知道几个,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比如M0.0对应的是BIT,后面的都是什么意思呢?
BYTE?SHORT?USHORT?BCD?LONGBCB?FLOAT?大家能不能说说这个每个数据的意思,比如说BIT主要是代表的像M0.0类的数据?大家举例说明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byte,short,ushort对应整型,float,long对应实型

楼主:
byte,short,ushort对应整型,float,long对应实型,为什么都是一样的?没区别吗?我用哪个也行吗?比如VW0的数据,我用byte,short,ushort这3个任意一个都可以吗?

网友B:
--------------位---------------------

BIT 位表示(0或1)

-------------单字节---------------------

BYTE 无符号字节型8位(0~255)

-------------双字节---------------------

SHORT 有符号16位数(-32768~32767)

USHORT 无符号16位数(0~65535)

BCD 无符号16位十进制数(0~9999)

-------------四字节--------------------

LONG 有符号32位数(-2147483648~2147483647)

LONGBCB 无符号32位数(0~4294967295)

FLOAT 浮点数,IEEE 754标准的32位(10E-38~10E+38)

至于你想用什么类型的,就要看你数的范围来决定了。

VW0是双字的类型,也就是16位数。如果你用byte类型会丢失高位值,用short可能会产生符号导致两边的数据不一致,ushort是匹配的类型。

网友C:
如果没有对应的就要放到中间变量里然后再读取。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