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与20台欧姆龙CP1E的PLC通讯

楼主(2011-05-18):
如题,先需要用步科触摸屏与20台欧姆龙PLC进行通讯,不知道那个型号的触摸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还有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A:
都可以实现

好好看手册

 www.ytleader.cn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等等

网友B(2011-07-12):
不同站号而已。。。。。。。

网友C:
很普通的应用

理论可以挂很多,但是速度有限制!

网友D(2011-09-09):
好像一屏最多可挂500台,

网友E(2013-10-17):
我是一个触摸屏和8个CP1E,4个施耐德M218的通讯,因为触摸屏和PLC之间距离比较远大概有个几千米远,我想用以太网连接,需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