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EMENS 840D NCU的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1-05-18):
有一台840d ncu版本号:ncu 574.2,现在故障 送电瞬间所有灯都亮,但是数码管无显示,然后所有灯瞬间变暗,POK灯熄灭,数码管不亮!如何解决?那位能给个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总线短路或者没有TOKEN运行

网友B:
这款NCU电源保护做的非常灵敏,我有图纸都修的很不容易,楼主如在不知原理情况下修极有可能得不偿失。

网友C:
楼主你好,你要注意各种错误和状态指示灯(LEDS),H1左列,+5V电源电压正常时(一般电压都要调至+5。2V),是绿灯;系统启动完成后,七段码显示“6”,从设备的状况看,可能电源电压有问题,系统未能运转。

网友D:
从你说的情况来说,应是NCU  或BOX有故障,我们公司可以维修。

专业西门子系统 FANUC系统 硬件维修,西门子6SN1123驱动 6SN1145电源 NCU CCU PCU20 PCU50 触摸屏等,FANUC 驱动 电源 电路板 系统屏等。

北京慧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021-54257837/67 QQ:987828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