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6100i触摸屏入门级问题

楼主(2011-05-18):
该屏使用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请高手指导:

1.利用u盘将组态好的工程下载到HMI中后,组态的“位状态指示灯”(有三个)不显示,只有将HMI与PLC连接后通讯正常才能显示,是这样吗?

2.通讯正常连接时,屏上部三个指示灯中第三个红色指示灯快闪,如果通讯连接不正常,此灯慢闪,是这样吗?

3.通过“位状态设置”按钮组态的按钮,在“位状态设置原件属性”中链接X0(我用的是台达PLC),必须在“索引寄存器”选项前打钩。如不打勾,下载工程到HMI后运行,触摸按钮,PLC的输入位X0不反应,屏显示“PLC NO RESPONSE”。是这样吗?那么“索引寄存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是这样.

2.是这样.

3. X0是PLC的实际输入点,只能读.  你使用了写,并不能改变X0的状态. “索引寄存器”是屏内部的某些特殊用途寄存器,不知道你怎样用它能改变了X0?

楼主:
多谢楼上指导!针对第三个问题我还有以下疑问:

1.既然“X0是PLC的实际输入点,只能读”那为什么在“位状态设置原件属性”中“写入地址——设备类型”中有X选项,记得工控组态软件里面好像就可以直接连接X输入。

2.确实如上原因,那么组态输入按钮时是不是要连接一个中间位,例如“M”,这样的话我的PLC程序中输入X0变化,要用M位来触发,是这样的吗?

网友B:
输入点不可以直接输入,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种工控组态软件? 需要中间变量来触发

网友A:
因为我没有使用过你所说的PLC,所以完全针对性和正确性你自己去体验. 不过从广大的PLC来言,通过(不是PLC自身所带的)上位来写输入点的,一般是没有.

对于你第一点的疑问, 你不要认为威纶的软件上能出什么就一定能出什么, 一切以实际为准.

对于你的第2点, 你要在屏上通过触摸某个对象(例如按钮)达到与物理输入点同样的功能,就应该采用PLC内部的可以读和写的位来做, 程序上是与输入点X并联关系.

楼主:
茅塞顿开、大彻大悟。太感谢以上两位的及时答复。这两天公司安排的任务,一定要将威纶的屏搞定。

网友C:
如果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及时解决的话,请拨打威纶通全国技术支持热线:400-888-0872

更多信息请浏览威纶通官方网站www.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