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XP掉程序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18):
我有一款西门子S7200XP怎么才上传两个月就把程序给掉了啊!这款产品上没有安装电池!

网友A:
程序丢了,不太可能吧,再上传或是监控是空的吗?另外上传两个月后器件处在什么状态?

网友B:
我一直用S7-200,没见过楼主说的现象,要是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呵,联机察看CPU信息,看看是否出现什么故障,一般情况下EEPROM不损坏,程序可以永久保存的,楼主可以上载一下程序试试,如果上载上来是空程序,那么不排除有人动过PLC,把程序清空了!

楼主:
我到现场去检查了,不是掉程序,是厂家设定了日期让它不动作了!

网友C:
专业维修S7-200/S7-300/SIMATIC HMI,诚信经营,合理收费。

手机: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114620(请注明:西门子维修)

网友D:
程序可以搞出来的。。。

网友E:
读出程序 修改就行了

QQ 380311035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