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11-05-18):
本人刚刚接触仪器仪表,现在遇到以下问题,还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电磁流量计,一体式,被测液体为水,问题是:发现现场的表头显示与远传的数据有误差,远传采用的是脉冲信号,根据现场标定得出的数据情况是:现场表头显示正常,误差在允许范围之内,但是远传信号所得出的数据有百分之四的误差,表的等级为一级。这是为什么,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用的仪表为上海科霸的电磁流量计。 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我的qq号码:924670650

网友A:
远传一般不会传这个信号。。。

楼主:
当然,但是在计量站进行检定的时候,就是通过不了,这是关键问题啊!!!

网友B:
偶好像明白了,这个电磁流量计信号需要远传到积算仪内进行累计,看来是一个贸易计量表。

这个到计量院中都需要检定,可能是积算仪的精度有问题,如果超出精度,计量院只给个检定证书没有合格证,若让其维修花费很高,还不如卖个新的。

网友C:
为什么不用4——20MA信号,这样就便于校准。

先看表头与输出信号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就是积算仪不准,需要修正。

你用频率信号校准就麻烦了。

网友D:
选用的是哪家的产品哟,没听说过

楼主:
对:江南春雨 关于

为什么不用4——20MA信号,这样就便于校准。

先看表头与输出信号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就是积算仪不准,需要修正。

你用频率信号校准就麻烦了。

内容的回复:
   24-20mA标定正确 但是脉冲信号出来的就误差了!!!

楼主:
对:xieshiyilang 关于

选用的是哪家的产品哟,没听说过

上海科霸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同意四楼的看法

为什么不用4——20MA信号,这样就便于校准。

先看表头与输出信号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就是积算仪不准,需要修正。

你用频率信号校准就麻烦了。

网友F:
怎么不用北京奥特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呢www.bjautome.com.cn有需要联系我啊

网友G(2011-07-01):
这问题碰到过,可以很明确,应该是表的质量问题,表头显示和输出信号不一致,可以校准的

网友H:
是不是现场有信号干扰

网友I:
“这问题碰到过,可以很明确,应该是表的质量问题,表头显示和输出信号不一致,可以校准的 ”wwh_515 观点很明确。

网友J(2011-09-13):
所有模拟读取方式的积算仪都存在累积误差。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选用带数字通信功能的流量计,例如带HART功能的表,直接通过HART数字通信方式读取累积流量.

网友K:
    脉冲信号输出,你是对应累积流量还是对应瞬时流量呢。如果是对应累积量那就是说有可能是产生一立方累积那输出一个脉冲。如果还是采用此信号输出,那要考虑脉宽是多少,你电磁是多大口径的,瞬时流量有多大,一般脉宽大约为30ms 或以上,脉宽有些厂家的能调。如果瞬时流量不大可适当调宽脉宽,脉宽较窄的情况,当流量又偏大可能会出现在接收上出现少计现象,那偏差就会大一点。同时要考虑是否有干扰源影响。

如果是对应瞬时流量一般最大流量对应对应1000HZ  ,从分辨率来讲理论上应比电流输出分辨率要高一点,其频率占空比常为50% ,你查一下是否有干扰源及系统接收处理时钟问题。如果是有规率且成线性可采用线性修正方式进行修正减小误差。

在排查的过程中电磁转换器输出不带负载也查一下,判断是转换器问题还是接收问题,查的时候用示波器测波形及频率进行反推,如转换器问题,要求厂家更换转换器。且要求厂家转换器输出信号标定一下必须要达到准确度等级要求。

在第三方标定过程中发现此问题,有两种可能,一是转换器输出信号本身有问题,二是如果采用自动标定,因转换器有阻尼时间适当调整各标定点间的空隔时间适当加长及适当减少阻尼时间.还有标定系统是否为出现少接收现象.或有工频干扰,如有应处理干扰影响.

有条件还是改用通讯功能,这样能做到系统与流量计间是同步的。

网友L(2011-10-28):
是否是因为在二次仪表中设置了补偿,或者其他如介质等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