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速再生过电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18):
变频器:F740,22KW,运行时常报警:E.OV2,查说明书解释为:恒速再生过电压。电动机为22KW-4,带的风机,只在固定频率下运行,运行时未改变运行频率。

网友A:
会不会是负载太大了?

网友B:
看看过压设置点是多少?提高看看,另外能否从面板上监控直流电压。

网友C:
“恒速再生过电压”,可以增大制动电阻的功率!

网友D:
看看风机是否被反拖动,比如系统中还有别的大风机或者强风拖动的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看风机是否被反拖动,比如系统中还有别的大风机或者强风拖动的可能

1、你说的是再生发电制动的几种情况!

2、而过压靠保护单元的制动电阻来实现,制动电阻功率小,直接影响保护效果!

网友E:
刘志斌

引用 网友D:

看看风机是否被反拖动,比如系统中还有别的大风机或者强风拖动的可能

--------------------------------------------------------------------------------

1、你说的是再生发电制动的几种情况!

2、而过压靠保护单元的制动电阻来实现,制动电阻功率小,直接影响保护效果!

------------------ 楼主问恒速过电压的原因!不是问采取什么方法解决!!!!!!!!!!!!!答非所问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是主滤波电容有问题,我遇到过EV2000变频器,电容不良,有时报减速中过压,有时报恒速运行中过压。

网友F:
运行时产生再生过电压主要原因j为电机受外力影响(风机、牵伸机)或位能负载(电梯、起重机)下放。由于这些原因,使电机实际转速高于变频器的指令转速,也就是说,电机转子转速超过了同步转速,这时电机的转差率为负,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的方向与电动机状态时相反,其产生的电磁转矩为阻碍旋转方向的制动转矩。所以电动机实际上处于发电状态,负载的动能被“再生”成为电能。

1、对于减速(从高速转为低速,但不停车)时因负载的GD2(飞轮转矩)过大而产生的过电压,可以采取适当延长减速时间的方法来解决。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一个功率管的通断。

2、在直流母线电压上升至700V左右时,功率管导通,将再生能量通入电阻,以热能的形式消耗掉,从而防止直流电压的上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 楼主问恒速过电压的原因!不是问采取什么方法解决!!!!!!!!!!!!!答非所问

1、“恒速再生过电压”,只在固定频率下运行,运行时未改变运行频率。看看风机是否被反拖动,比如系统中还有别的大风机或者强风拖动的可能 ;

2、如果风机是被反拖动,比如系统中还有别的大风机或者强风拖动,说明电机处于发电制动状态,这时制动单元工作良好的话,也不会发生恒速过电压;

网友C:
3、如果发生了恒速过电压,那就是制动单元工作不好,或者说制动电阻功率小的原因;

4、如果适当增大制动功率,就不会出现“恒速过电压”!

网友C:
5、不仅找到了故障的原因,也是排除故障的方法,“szalpha001答非所问”是酒精作用的胡言乱语。

楼主:
我再将这几天的跟踪情况描述一下:

1、运行24小时左右出现上述报警(恒速过电压),复位后约运行10分钟左右还会报警(恒速过电压),有时复位运行2、3分钟就会报警,一个小时内能需要复位5-6次,运行不稳定(似乎还跟气温有关,气温低好象报警少,气温高报警多,不确定)如果切断变频器,过1、2分钟通电再启动则可以运行时间长一点有7、8小时或时间更长才会报警,一句话:不知道变频什么时候会报警,不确定。

2、变频器所带的负载无异常,均检查过。

3、报警细节:正常运行时,电流很正常,要报警的前15秒左右,电流开始上升(看变频器显示与用钳流表同时观察),15秒左右上升到正常时电流的1.5-2倍左右,变频器报警。

楼主:
4、细看了一下:变频器是FR-F740,30KW,带22W电动机,电动机通过三角带带动风机。

楼主:
会是变频器的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吗?变频器误检测“恒速过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是变频器的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吗?变频器误检测“恒速过电压”

1、我觉得你说得没错,可能是误动作;

2、问题时,你又说保护前电流增大,如果分析检测保护电路会引起电流增大,就可以确信!

楼主:
引用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

1、我觉得你说得没错,可能是误动作;

2、问题时,你又说保护前电流增大,如果分析检测保护电路会引起电流增大,就可以确信!

但是我们观察变频器时是一边让变频器显示即时的运行电流,又同时用钳流表观察电流,结果两者一致,这就说明变频器在报警前的电流短时间增大是客观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流短时间增大的呢?如果这样分析的话还不一定是变频器的误检测造成的报警,会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变频器报警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观察变频器时是一边让变频器显示即时的运行电流,又同时用钳流表观察电流,结果两者一致,这就说明变频器在报警前的电流短时间增大是客观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流短时间增大的呢?如果这样分析的话还不一定是变频器的误检测造成的报警,会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变频器报警的呢?

1、如果能找到电流增大与报警电路有关,就可以说明是误报警!

2、否则,会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变频器报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