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60kw10极电机空载电流大约多少?

楼主(2011-05-18):
今天两台新装电机脱开联轴器单机试车,电机参数:6000v,560kw,74A,596r,完全空载运行电流大约均为33~34安,几乎接近额定电流的一半,请问10极电机的空载电流确实有那么大吗,还有同样功率的电机,转速越低,额定电流越大,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规律?

网友A:
举例:某厂家生产的电机

型号:YRKK,6KV,560KW,4极,定子电流63.9A;型号:YRKK,6KV,560KW,12极,定子电流72.3A;

就是如楼主所说 的同样功率的电机,转速越低,额定电流越大。

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规律?相同电压,相同功率,转速越低,转矩越大,电流自然越大啦。

“请问10极电机的空载电流确实有那么大吗”

空载电流的问题确实比较麻繁,一般来说我们稀望空载电流小些,但并不是空载电流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