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电动机同时启动就跳闸

楼主(2011-05-18):
2台电动机,以前是好的,今天同时启动就跳闸,有以下现象

1.1台电机是鼓风机,1台是普通的电机(送煤用的)2台电机大小都在1K左右

2.单独开一台是好的,没有问题,但2台同时开过个20秒就跳闸。

3.控制柜里的空开是100A的,并不跳闸;但配电房总闸到老跳闸(配电房无其他任何负载,只供应这一台机器)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增加负载了没?

楼主把电机功率和开关大小说清楚些

网友B:
把两台同时开着,测下电流,如果在正常范围内的话,就把配电房的总闸给换了,如果不正常的话就检查外部负载的情况。

网友C:
电机的绝缘不好了?配电房总闸带漏电保护?把两台同时开着,测下工作电流;如正常,断电再测下供电线路绝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绝缘不好了?配电房总闸带漏电保护?把两台同时开着,测下工作电流;如正常,断电再测下供电线路绝缘。

估计是漏电.

网友E:
漏电或者总闸损坏。

网友F:
“2台同时开过个20秒就跳闸。”

1、1KW的电机直接启动“20秒”?

2、你说的情况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绝缘不好了?配电房总闸带漏电保护?把两台同时开着,测下工作电流;如正常,断电再测下供电线路绝缘。

楼主都说过20秒就跳闸,还怎么测电流?不知道楼主在跳闸时    电机温升是多少?

网友H:
根据本人见解,看电机标牌额定电流多少,分开开电机看电流是不是正常,再用欧姆表测试一下电机和绝缘线的绝缘电阻。我前几天干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情况,就是电源线在机床底部短路,开始也没找到。慢慢找

网友I:
1KW电机同时起动,正常情况不会有问题,一定是有短路。

网友J:
 换一路开关试试,感觉不应该是电机问题

网友K:
2台电动机在相序是否有冲突

新麦子~!

网友:
问题不明确·不好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