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多的问题

楼主(2011-05-18):
要设计一个变频器带两台变频电机,变频器功率是两电机功率之和的110%。在这里就有几个疑问:

1.两电机在选型的时候是否必须功率相等?

2.两电机的负载是否也要求相同?

3.变频器设置的过电流保护的电流是针对的变频器的输出端电流,而此电流值应该是两电机电流值之和。这说法是否正确?

多谢指教!

楼主:
奇怪 奇怪  真奇怪!!高手哪里去了呢?

网友A:
1&2,这得看你的负载情况了,如果两台电机毫无瓜葛,则不一定非得功率相等,负荷相同。如果两台电机驱动负载刚性相连,则要求同功率同负载

3,此说法正确,变频器她并不知晓自己带了几个电机,所以设置的是总电流,一拖多时变频器的过流保护并不能有效的保护电机,故需要给每台电机加热继。

楼主:
好  非常感谢6se70专业答案!

网友B:
功率相同,功率不同的负载均有实践,输出每台加可调开关,使用至今,没有出现明显问题

网友C:
另外要在每台电机上分别加装保护装置

以前讨论过此类话题

如: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5/2011050711140400002-1.s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2,这得看你的负载情况了,如果两台电机毫无瓜葛,则不一定非得功率相等,负荷相同。如果两台电机驱动负载刚性相连,则要求同功率同负载

3,此说法正确,变频器她并不知晓自己带了几个电机,所以设置的是总电流,一拖多时变频器的过流保护并不能有效的保护电机,故需要给每台电机加热继。

我同意!另我认为最好选用V/F驱动方式的变频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2,这得看你的负载情况了,如果两台电机毫无瓜葛,则不一定非得功率相等,负荷相同。如果两台电机驱动负载刚性相连,则要求同功率同负载

3,此说法正确,变频器她并不知晓自己带了几个电机,所以设置的是总电流,一拖多时变频器的过流保护并不能有效的保护电机,故需要给每台电机加热继。

我同意!另我认为最好选用V/F驱动方式的变频器。

不是最好,是必须。矢量控制不适合,DTC控制也不行。当然买个矢量控制或DTC控制的变频器调到标量控制模式也能转,不过何必呢。

网友F:
最好的用法是在变频器输出上,每台电机单独用马达断路器和接触器在控制。用马达断路器开元更好的保护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最好的用法是在变频器输出上,每台电机单独用马达断路器和接触器在控制。用马达断路器开元更好的保护电机

楼主讲了“。。。。。。要设计一个变频器带两台变频电机,变频器功率是两电机功率之和的110%。”

接触器在变频器运行状态下吸合是什么后果?如不要接触器在变频器有输出情况下动作,那要接触器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