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直流电容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1-05-19):
变频器直流电容损坏,更换即好。可能原因有哪些?

网友A:
  电压过高的可能性最大,然后就是本身质量问题,还有其他的可能吗?请高手赐教...  或者是把220接380了

网友B:
1、电压高

2、老化

3、环境温度高

网友C:
要么就炸了,极性接反

网友D:
综上所述:

1、过压;

2、工作环境温度高;

3、质量差;

4、电路相关参数设计不合理;

网友E:
有可能是电容选错了,选成普通的滤波电容了。变频器用的电容一般都要用 高频低阻的那种的。另外的就像刘老师说的那种现象都可能出现的。

网友F:
带不带均压电阻的?如果有均压电阻有问题,没有发现有可能再次损坏。

网友G:
如果是在售的商品变频器(不是实验样机),设计参数问题或接反之类的可能性可以不考虑。最大的可能就是电容品质的问题和环境温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