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波动大,如何调整

楼主(2011-05-19):
变频器转速稳定,电流波形波动幅度大,可能原因?从哪方面考虑调整?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呢?

网友B:
波动有多大?属于正常范围的话就应该不用调整,超出正常范围估计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C:
先要区分是负载波动?还是变频波动?

网友D:
变频器工作在什么状态,如果是在闭环控制状态,随着负载的变化电流、频率也是在变化的,另外测量一下运行时直流部分的电压是否波动。

楼主:
我觉得不论哪种变频器,因为在控制上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在调试上应该也是相似的吧。

对于不是负载方面的原因,如果可能出现转速稳定而电流波动比一般的时候明显大的情况,应该有一个通用的调整思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不是负载方面的原因,如果可能出现转速稳定而电流波动比一般的时候明显大的情况,应该有一个通用的调整思路吧。

1、转速稳定而电流波动大的变频器,是质量最差的变频器,说明输出的SPWM是远离三相对称正弦波形的交流电;

网友C:
2、这种变频器一般是什么也不懂得人用别人的芯片组装而成的,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C:
3、这种故障的变频器,不能通过调整参数改变的,是本质问题!

网友E:
赞成!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正反转的,刚开始时比如说设置成正转,过一段时间后就变成反转的了。还有输出电压电流的波动都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这种变频器一般是什么也不懂得人用别人的芯片组装而成的,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变频器怎么设计的吗?

你讲讲什么叫“这种变频器一般是什么也不懂得人用别人的芯片组装而成的”?

听听你的高论!

网友:
如果VF控制的变频器, 不应该出现电流波动很大的情况。

如果是矢量控制变频器, 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发热后才出现的,如果是的话看看有没有电阻自适应参数可以设置, 启用这个功能!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变频器本身就设计的不怎么好。

网友:
楼主把变频器的情况详细描述一下子, 这样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