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主从应用

楼主(2011-05-19):
4台变频器应用,一主三从,有刚性连接(同一个滚筒上的两台电机),也有柔性连接(不同滚筒上的电机,两滚筒皮带连接),如何设置效果最好?

问题:从机都用转矩控制,存在某一台从机不跟踪的情况。

网友A:
不完全跟踪,但系统能正常运行,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楼主:
问题是有时候有一台从机频率输出很小,处于发电状态,有电流频率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