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6-17-工控擂台-PAC、PLC、RTU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楼主(2011-05-19):
前面的擂台已经讨论过PLC和RTU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本期擂台重点讨论PAC和PLC之间,PAC和RTU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网友A:
PAC和PLC之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PAC(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的概念是由ARC咨询集团的高级研究员Craig Resnick提出的,在谈到创造这个新名词的意义时,他认为,“PLC在市场相当活跃,而且发展良好,具很强的生命力。然而,PLC也正在许多方面不断改变,不断增加其魅力。自动化供应商正不断致力于PLC的开发,以迎合市场与用户需求。功能的增强促使新一代系统浮出水面。PAC基于开放的工业标准、具多领域功能、通用的开放平台以及高性能。ARC创造了这个词,以帮助用户定义应用需要,帮助制造商在谈到其产品时能更清晰。”   PAC的概念定义为:控制引擎的集中,涵盖PLC用户的多种需要,以及制造业厂商对信息的需求。PAC包括PLC的主要功能和扩大的控制能力,以及PC-based控制中基于对象的、开放数据格式和网络连接等功能。

区别:
虽然PAC形式与传统PLC很相似,但性能却广泛全面得多。PAC是一种多功能控制器平台,它包含多种用户可按照自己意愿组合、搭配和实施的技术和产品。与其相反,PLC是一种基于专有架构的产品,仅仅具备了制造商认为必要的性能。

PAC与PLC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它们的基础不同。PLC性能依赖于专用硬件,应用程序的执行是依靠专用硬件芯片实现,因硬件的非通用性会导致系统的功能前景和开放性受到限制,由于是专用操作系统,其实时可靠性与功能都无法与通用实时操作系统相比,这样导致了PLC整体性能的专用性和封闭性。

PAC的性能是基于其轻便控制引擎,标准、通用、开放的实时操作系统,嵌入式硬件系统设计以及背板总线。

PLC的用户应用程序执行是通过硬件实现的,而PAC设计了一个通用、软件形式的控制引擎用于应用程序的执行,控制引擎位于实时操作系统与应用程序之间,这个控制引擎与硬件平台无关,可在不同平台的PAC系统间移植,如图1所示。因此对于用户来说,同样的应用程序不需修改即可下载到不同PAC硬件系统中,用户只需根据系统功能需求和投资预算选择不同性能PAC平台。这样,根据用户需求的迅速扩展和变化,用户系统和程序无需变化,即可无缝移植。
PAC和RTU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远程终端设备(RTU)类似控制器设备,安装在远程位置以收集传感器和其他数据。流行了几十年后,RTU通常被用来作为监控和数据采集( SCADA系统)网络,RTU向SCADA发送数据。RTU从SCADA主控接收信息而操控远程位置上的现场设备上。   RTU主要在遥远的地理区域部署,以监测,采集和控制远程分散设备,如管道、井、起重机、或电信设施等。传统的PLC在这些类型的应用中不具备天然的通讯功能。另外, PLC一般不提供承受恶劣的野外环境条件,也没有多数RTU应用中所需的灵活I/O配置。   总的说来,RTU更强调其通讯功能的开发,适用于严酷环境,拥有灵活的I/O配置。   然而,传统的RTU通信能力通常是过时的,因为它们是在私营无线电或租用专线通讯网时期发展起来的。如今开放的,基于IP的有线和无线本地和广域的网络则更加灵活,而且价格更便宜。由于这一原因,改造现有的RTU或执行新的应用程序时,使用过时的RTU技术在商业或技术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相反地,PAC能提供卓越的通信能力,通用I / O选项,宽温和振动规格,并使用当今领先的通信标准。这些特点使得PAC适合替代传统户外RTU,尤其是旧网络,专有网络等由于维修费用增加或过时废弃的网络。

网友B:
远程终端设备(RTU)类似控制器设备,安装在远程位置以收集传感器和其他数据。流行了几十年后,RTU通常被用来作为监控和数据采集( SCADA系统)网络,RTU向SCADA发送数据。RTU从SCADA主控接收信息而操控远程位置上的现场设备上。   RTU主要在遥远的地理区域部署,以监测,采集和控制远程分散设备,如管道、井、起重机、或电信设施等。传统的PLC在这些类型的应用中不具备天然的通讯功能。另外, PLC一般不提供承受恶劣的野外环境条件,也没有多数RTU应用中所需的灵活I/O配置。   总的说来,RTU更强调其通讯功能的开发,适用于严酷环境,拥有灵活的I/O配置。   然而,传统的RTU通信能力通常是过时的,因为它们是在私营无线电或租用专线通讯网时期发展起来的。如今开放的,基于IP的有线和无线本地和广域的网络则更加灵活,而且价格更便宜。由于这一原因,改造现有的RTU或执行新的应用程序时,使用过时的RTU技术在商业或技术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相反地,PAC能提供卓越的通信能力,通用I / O选项,宽温和振动规格,并使用当今领先的通信标准。这些特点使得PAC适合替代传统户外RTU,尤其是旧网络,专有网络等由于维修费用增加或过时废弃的网络。

网友C:
1 PAC的概念定义为:控制引擎的集中,涵盖PLC用户的多种需要,以及制造业厂商对信息的需求。PAC包括PLC的主要功能和扩大的控制能力,以及PC-based控制中基于对象的、开放数据格式和网络连接等功能。 2 PLC即可编程控制器(虽然PAC形式与传统PLC很相似,但性能却广泛全面得多。PAC是一种多功能控制器平台,它包含多种用户可按照自己意愿组合、搭配和实施的技术和产品。与其相反,PLC是一种基于专有架构的产品,仅仅具备了制造商认为必要的性能。    PAC与PLC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它们的基础不同。PLC性能依赖于专用硬件,应用程序的执行是依靠专用硬件芯片实现,因硬件的非通用性会导致系统的功能前景和开放性受到限制,由于是专用操作系统,其实时可靠性与功能都无法与通用实时操作系统相比,这样导致了PLC整体性能的专用性和封闭性。    PAC的性能是基于其轻便控制引擎,标准、通用、开放的实时操作系统,嵌入式硬件系统设计以及背板总线。 3 RTU主要在遥远的地理区域部署,以监测,采集和控制远程分散设备,如管道、井、起重机、或电信设施等。传统的PLC在这些类型的应用中不具备天然的通讯功能。另外, PLC一般不提供承受恶劣的野外环境条件,也没有多数RTU应用中所需的灵活I/O配置。   总的说来,RTU更强调其通讯功能的开发,适用于严酷环境,拥有灵活的I/O配置。   然而,传统的RTU通信能力通常是过时的,因为它们是在私营无线电或租用专线通讯网时期发展起来的。如今开放的,基于IP的有线和无线本地和广域的网络则更加灵活,而且价格更便宜。由于这一原因,改造现有的RTU或执行新的应用程序时,使用过时的RTU技术在商业或技术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相反地,PAC能提供卓越的通信能力,通用I / O选项,宽温和振动规格,并使用当今领先的通信标准。

网友D:
 PAC(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的概念是由ARC咨询集团的高级研究员Craig Resnick提出的,在谈到创造这个新名词的意义时,他认为,“PLC在市场相当活跃,而且发展良好,具很强的生命力。然而,PLC也正在许多方面不断改变,不断增加其魅力。自动化供应商正不断致力于PLC的开发,以迎合市场与用户需求。功能的增强促使新一代系统浮出水面。PAC基于开放的工业标准、具多领域功能、通用的开放平台以及高性能。ARC创造了这个词,以帮助用户定义应用需要,帮助制造商在谈到其产品时能更清晰。”

  PAC的概念定义为:控制引擎的集中,涵盖PLC用户的多种需要,以及制造业厂商对信息的需求。PAC包括PLC的主要功能和扩大的控制能力,以及PC-based控制中基于对象的、开放数据格式和网络连接等功能。

        RTU(Remote Terminal Unit)是一种远端测控单元装置,负责对现场信号、工业设备的监测和控制。与常用的可编程控制器PLC相比,RTU通常要具有优良的通讯能力和更大的存储容量,适用于更恶劣的温度和湿度环境,提供更多的计算功能。正是由于RTU完善的功能,使得RTU产品在SCADA系统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

远程终端设备(RTU)是安装在远程现场的电子设备,用来监视和测量安装在远程现场的传感器和设备。RTU将测得的状态或信号转换成可在通信媒体上发送的数据格式。它还将从中央计算机发送来得数据转换成命令,实现对设备的功能控制。

主要功能  (1)采集状态量并向远方发送,带有光电隔离,遥信变位优先传送;

  (2)采集数据量并向远方发送,带有光电隔离;

  (3)直接采集系统工频电量,实现对电压、电流、有功、无功的测量并向远方发送 ,可计算正反向电度;

  (4)采集脉冲电度量并向远方发送,带有光电隔离;

  (6)接收并执行遥控及返校;

  (7)程序自恢复;

  (8)设备自诊断(故障诊断到插件级);

  (9)设备自调;

  (10)通道监视

  (11)接收并执行遥调;

  (12)接收并执行校时命令(包括GPS对时功能 选配);

  (13)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主站通讯;

  (14)采集事件顺序记录并向远方发送;

  (15)提供多个数字接口及多个模拟接口;

  (16)可对每个接口特性进行远方/当地设置;

  (17)提供若干种通信规约,每个接口可以根据远方/当地设置传输不同规约的数据;

  (18)接受远方命令,选择发送各类信息;

  (19)可转发多个子站远动信息;

  (20)当地显示功能,当地接口有隔离器;

  (21)支持与扩频、微波、卫星、载波等设备的通讯;

  (22)选配及多规约同时运行,如DL451-91 CDT规约,同进应支持POLLING规约和其他国际标准规约(如DNP3.0、SC1801、101规约);

  (23)可通过电信网和电力系统通道进行远方设置。

远程终端设备(RTU)类似控制器设备,安装在远程位置以收集传感器和其他数据。流行了几十年后,RTU通常被用来作为监控和数据采集( SCADA系统)网络,RTU向SCADA发送数据。RTU从SCADA主控接收信息而操控远程位置上的现场设备上。

  RTU主要在遥远的地理区域部署,以监测,采集和控制远程分散设备,如管道、井、起重机、或电信设施等。传统的PLC在这些类型的应用中不具备天然的通讯功能。另外, PLC一般不提供承受恶劣的野外环境条件,也没有多数RTU应用中所需的灵活I/O配置。

  总的说来,RTU更强调其通讯功能的开发,适用于严酷环境,拥有灵活的I/O配置。

  然而,传统的RTU通信能力通常是过时的,因为它们是在私营无线电或租用专线通讯网时期发展起来的。如今开放的,基于IP的有线和无线本地和广域的网络则更加灵活,而且价格更便宜。由于这一原因,改造现有的RTU或执行新的应用程序时,使用过时的RTU技术在商业或技术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相反地,PAC能提供卓越的通信能力,通用I / O选项,宽温和振动规格,并使用当今领先的通信标准。这些特点使得PAC适合替代传统户外RTU,尤其是旧网络,专有网络等由于维修费用增加或过时废弃的网络。

网友E:
本公司专业从事代理日本内密控品牌的编码器 现有各种型号编码器销售  价格优惠 有意向请您联系 徐先生 电话136 6183 5721

网友F:
PAC本来只是PLC或DCS的一个补充,它更像是工控机行业的一个延伸,而以PC为硬件的软逻辑控制器,则早在15年前就已经很多了,其本上所有的DCS和大多数大型PLC都是这种体系结构的,基本上PAC有的这些控制器都有.

网友G:
PAC是PLC的一个进化版本,实际上是功能上具有某些智能功能应用的扩展的PLC系统。

RTU是一种小型的、高度集成的,满足某些特殊条件(如宽温)的控制单元。

PAC和PLC是一套装置。

RTU是一套系统。

网友H(2011-06-18):
1、PAC与PLC的相同点都属于可编程自动控制器,同时具有AI/AO、DI/DO输入输出控制功能及计数运算、运动控制等功能。

2、PAC和RTU之间的相同点都具有用来监视和测量安装在远程现场的传感器和设备及优良的通讯能力和更大的存储容量,适用于更恶劣的温度和湿度环境,提供更多的计算功能。

3、PAC与PLC的不同点主要是

网友I: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是将最佳的PLC,DCS和PC技术融合在一个统一的、多功能的单元上,并用于满足现代工业应用中愈来愈多的复杂要求。

网友J:
PAC的概念定义为:控制引擎的集中,涵盖PLC用户的多种需要,以及制造业厂商对信息的需求。PAC包括PLC的主要功能和扩大的控制能力,以及PC-based控制中基于对象的、开放数据格式和网络连接等功能。
PLC即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是指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工业控制装置。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是将最佳的PLC,DCS和PC技术融合在一个统一的、多功能的单元上,并用于满足现代工业应用中愈来愈多的复杂要求。
实施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应用会引出一系列问题,有时甚至是艰巨的复杂要求。比如,众所周知,典型的控制系统必须接收传感器和激励发出的信号,但对于许多现代应用,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先进的控制功能、网络连通性、设备的互操作性及企业数据整合都是工业应用中所越来越强调的。
这些现代化的要求大大超出了传统基于离散逻辑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对I/O信号的控制。大多数PLC使用梯形逻辑编程,它起源于用来描述控制系统内布局和连接的离散物理继电器及定时器的接线图。

远程终端设备(RTU)类似控制器设备,安装在远程位置以收集传感器和其他数据。流行了几十年后,RTU通常被用来作为监控和数据采集( SCADA系统)网络,RTU向SCADA发送数据。RTU从SCADA主控接收信息而操控远程位置上的现场设备上。   RTU主要在遥远的地理区域部署,以监测,采集和控制远程分散设备,如管道、井、起重机、或电信设施等。传统的PLC在这些类型的应用中不具备天然的通讯功能。另外, PLC一般不提供承受恶劣的野外环境条件,也没有多数RTU应用中所需的灵活I/O配置。   总的说来,RTU更强调其通讯功能的开发,适用于严酷环境,拥有灵活的I/O配置。   然而,传统的RTU通信能力通常是过时的,因为它们是在私营无线电或租用专线通讯网时期发展起来的。如今开放的,基于IP的有线和无线本地和广域的网络则更加灵活,而且价格更便宜。由于这一原因,改造现有的RTU或执行新的应用程序时,使用过时的RTU技术在商业或技术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相反地,PAC能提供卓越的通信能力,通用I / O选项,宽温和振动规格,并使用当今领先的通信标准。这些特点使得PAC适合替代传统户外RTU,尤其是旧网络,专有网络等由于维修费用增加或过时废弃的网络。

网友K:
PAC是一种多功能控制器平台,它包含多种用户可按照自己意愿组合、搭配和实施的技术和产品但性能却广泛全面得多。PLC是一种基于专有架构的产品,使用更加专业一点。它们的基础不同。PLC性能依赖于专用硬件,应用程序的执行是依靠专用硬件芯片实现。 PAC的性能是基于其轻便控制引擎,标准、通用、开放的实时操作系统。这个控制引擎与硬件平台无关,可在不同平台的PAC系统间移植。 靠软件来实现。
 RTU)基本属于远程控制器设备,RTU通常被用来作为监控和数据采集( SCADA系统)网络,RTU向SCADA发送数据。RTU从SCADA主控接收信息而操控远程位置上的现场设备上。 RTU更强调其通讯功能,适用于严酷环境。接口便利。PAC能提供卓越的通信能力,通用通用性好些。 广泛些。

网友L:
这个还真没有仔细的考虑过联系与区别,跟各位学习了好多知识,总结的好!

网友M: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是将最佳的PLC,DCS和PC技术融合在一个统一的、多功能的单元上,并用于满足现代工业应用中愈来愈多的复杂要求。
实施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应用会引出一系列问题,有时甚至是艰巨的复杂要求。比如,众所周知,典型的控制系统必须接收传感器和激励发出的信号,但对于许多现代 应用,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先进的控制功能、网络连通性、设备的互操作性及企业数据整合都是工业应用中所越来越强调的。
这些现代化的要求大大超出了传统基于离散逻辑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对I/O信号的控制。大多数PLC使用梯形逻辑编程,它起源于用来描述控制系统内布局和连接的离散物理继电器及定时器的接线图。
对于这一模式的偏离或需要扩展的应用,梯形逻辑编程有些力不从心。例如,数学上的复杂应用,如PID回路控制应用于温度控制包括浮点算法等。为了执行这些计算, PLC往往须增加独立和单独编程的硬件卡。
使用PLC来满足应用中的网络连通、设备互操作、企业数据整合等要求时可能会遇到问题。这些类型的任务往往更适合PC来处理。
为了在PLC的应用中提供这些功能,需要在独立PC中运行更多的处理器、网关或转换器、“中间件”软件,且企业系统中的特殊软件必须经常与系统进行整合。
另一方面,一台用于工业环境下的PC能提供大量的现代应用功能,尤其是那些需要联网和数据通讯功能的。如同将PLC扩容至完成PC的任务,但是,工业用PC需要执行类似PLC的任务如机器或过程控制,同样需要扩展。
例如,一台PC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大多并不是高性能、确定性工业应用的最佳选择。附加I/O扩展卡或特殊扩展可能需要融入PC的操作系统中以提供高性能、确定性或类确定性操作。

RTU英文全称 Remote Terminal Units,中文全称为远程终端单元。   RTU具有的特点是:

1、通讯距离较长

2、用于各种环境恶劣的工业现场

3、模块结构化设计,便于扩展

4、在具有遥信、遥测、遥控领域的水利,电力调度,市政调度等行业广泛使用。

主要功能
采集状态量并向远方发送,带有光电隔离,遥信变位优先传送; 采集数据量并向远方发送,带有光电隔离;   直接采集系统工频电量,实现对电压、电流、有功、无功的测量并向远方发送 ,可计算正反向电度; 采集脉冲电度量并向远方发送,带有光电隔离;  接收并执行遥控及返校; 程序自恢复; 设备自诊断(故障诊断到插件级); 设备自调; 通道监视; 接收并执行遥调; 接收并执行校时命令(包括GPS对时功能 选配); 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主站通讯; 采集事件顺序记录并向远方发送; 提供多个数字接口及多个模拟接口; 可对每个接口特性进行远方/当地设置; 提供若干种通信规约,每个接口可以根据远方/当地设置传输不同规约的数据; 接受远方命令,选择发送各类信息; 可转发多个子站远动信息; 当地显示功能,当地接口有隔离器; 支持与扩频、微波、卫星、载波等设备的通讯; 选配及多规约同时运行,如DL451-91 CDT规约,同进应支持POLLING规约和其他国际标准规约(如DNP3.0、SC1801、101规约); 可通过电信网和电力系统通道进行远方设置。   RTU 产品目前与无线设备,工业TCP/IP产品结合使用,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友N:
PLC和PAC的区别如下图所示:

RTU和PAL的区别主要是RTU具有强大的通讯功能。

网友O:
先从概念上区别;

PAC的概念定义为:控制引擎的集中,涵盖PLC用户的多种需要,以及制造业厂商对信息的需求。PAC包括PLC的主要功能和扩大的控制能力,以及PC-based控制中基于对象的、开放数据格式和网络连接等功能。

PLC =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是工业控制的核心部分。

RTU(Remote Terminal Unit)是一种远端测控单元装置,负责对现场信号、工业设备的监测和控制。与常用的可编程控制器PLC相比,RTU通常要具有优良的通讯能力和更大的存储容量,适用于更恶劣的温度和湿度环境,提供更多的计算功能。正是由于RTU完善的功能,使得RTU产品在SCADA系统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

网友O:
区别方面7楼说的很对,其实plc和pac是产品,rtu是一个系统,具体点说是远程控制系统。

pac要比plc 更先进一些,可以说是plc的进化版,特别是在特殊环境要求和通讯领域做的更好。

plc是基于纯硬件的一种产品,而pac是基于一种嵌入式平台,操作系统和硬件的产品,具有更高级的性能。

楼主:
20MP获得者:
黄花大小伙 rzrwapu

10MP获得者: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20积分获得者:
hjcan hjcan
a332329107 a332329107
gaoqiang128_well gaoqiang128_well
zhxl198808 zhxl198808
djgyy djgxy
电仪人生 jy7898818
welfare87 welfare87
bzbh2011 bzbh2011
AQD008 AQD008
一品黄山 张立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