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西门子S7-400PLC的地址是如何对应的?

楼主(2011-05-19):
问题1:一台S7-400的PLC与另一台S7-400的PLC的地址是如何对应的,也就是说,前一台S7-400PLC地址中的I 1.0等于后一台S7-400PLC地址中的Q 1.0;前一台S7-400PLC地址中的Q 1.0等于后一台S7-400PLC地址中的I 1.0?他们之间的地址是不是在组态的时候就自动分配好各自的输入和输出地址?

问题2:如果两台不同型号的PLC,有该如何设置他们的对应地址?比如:西门子S7-400PLC与S7-300PLC与S7-200PLC的地址如何对应?

网友A:
通讯设置中设置对应关系。

网友B:
在硬件组态的时候,PLC会自动分配好各模板的输入和输出地址,以使地址不发生冲突。独立的CPU地址是唯一的
,而各CPU之间地址不会有任何关系,相互之间也不会产生影响。

网友C:
CPU自动分配自己单元的输入输出地址,相互通讯时设置好每个CPU的在线地址。

网友D:
首先要说明的是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MPI、PROFIBUS-DP、PROFINET,根据不同的网络方式,用STEP7进行硬件的组态,软后进行软件的设置和编程。

网友E:
你说的是通信数据的地址吧,那是功能块自己定义的地址。

网友F:
是不是主从通讯方式的?

网友G(2011-08-07):
组态向导里面设置的,有一个叫做本地地址,有一个叫做伙伴地址,是不是从这里对应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