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与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05-19):
我想用一个人机与一个PLC和一个人机同时通讯,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

楼主: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一个人机当做操作,做为PLC的输入,然后用另外一个人机当做显示做为PLC的输出。这样的通讯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的,只要设定好通信协议,很容易实现。

网友A:
是不是有点浪费呀,用一台人机就可以实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是不是有点浪费呀,用一台人机就可以实现啦

我所要控制的是两个系统,而且这两个系统要同时应用,而且每一个系统的反馈量要在人机上显示,且需时时观测,所以想到用二个人机。这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B:
直接选2个通讯口的PLC分别连两台人机即可

楼主:
是不是可以用RS323与485分别可以与两个人机通讯呀?

网友C:
可以的,很多屏都支持串联功能,比如三菱的GT10系列中的酒可以一个PLC连2个触摸屏

网友D:
请大师指点一下,为什么我用台达A80的触摸屏跟三凌的FX2N的PC通讯不了,用触摸屏的软件用电脑在线模似控制就可以控制PC里面的元件的,但一连接触摸屏就跳出红色的警报了,提示触摸屏与PC的连线通讯不行,通讯线是FX-50DU-CAB0.但不知道要怎么连接.,接那个COM口?要怎么设置参数的?多谢了,,,,,,

网友E:
选两个口的PLC,人机和plc分别d单独通讯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
如果是串口通讯,设置好相关通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及串口端口号,还有一个就是设备地址;如果是网口通讯,设置好IP地址及端口号即可。

网友G:
应该可以的!您可以向台达技术支持咨询一下,避免走N多弯路。

网友H:
直接用双口的PLC就行,设置好相关通讯的参数

网友C:
PLC上再扩展一个通讯口加上编程口有2个了

网友I:
 我做过这样的系统,双屏幕控制一个PLC,本人电话18906995755,我们的屏幕写程序简单,又禁止上载,可以写西语言功能,价格合理!QQ121411941,你可以联系下!

网友I:
请问你是哪里的!我们的屏幕你可以试体验下!

网友J(2011-07-05):
在HMI模組參數設定裡COM3新增LINK2 DELTA-CONROLLER-ASCII   通訊介面選RS485即可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