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 原老型号FX与FX2编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5-19):
碰到一个电梯用的PLC 为FX-80MR,现在物业换了一个PLC还是老款FX2-80MR,程序重新下载下去后还是不能使用,请问这两个编程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是指令或功能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FX2比FX先进一点点。不过都是老家伙了 你可以看看里面的指令 有没有特殊的 FX2有的FX不一定有 我现在用的是FX1在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