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中为什么RCV不能正常执行?

楼主(2011-05-19):
最近使用S7-200编自由口通讯,需要不断收发信息,但是RCV指令不知为何不能正常执行:SM87.7设为0时可以正常运行RCV,但是不能进入接收完成中断程序;SMB87.7设为1时RCV变成红色,不能正常执行。本来应该是相反的,即SM87.7为1时可以接收,0时不能接收,故向大家求助,还有什么我没有考虑到的设置吗?谢谢!

网友A(2011-08-19):
应该是接收指令和发送指令只能执行一次,不能程序中循环执行

网友B:
可有设SMB87、88、89、SMW90,不设好是不能接收正常的,我搞了一份工程用一台S7-200CN调8台三菱变频,监各台的输出频率与电流,长度450米,都正常,用RTU读写方法,先用发送指令XMT发送各个变频频率,发送完成后用发送完成中断9进行接收,发送前先复位SM87.7,并执行一次RCV指令,发送完成中断后接通中断程序进行接收,接收前先置位SM87.7,执行RCV一次,RTU方法第4个VB就是读出的数据了,再用MOVW传送入一个字就行啦.

网友B:
PLC工控技术请QQ1793851661\51519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