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为什么100KW电机星三角启动切换时顶开关?更换时间继电器后正常

楼主(2011-05-19):
为什么100KW电机星三角启动切换时顶开关?更换时间继电器后正常

网友A:
时间继电器触点有粘结可能。

网友B:
建议用双中继,以前碰到过,后来改成双中继就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C:
有三相短路现象,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触点有问题,增加互锁。

楼主:
对:聊喇呸 关于
建议用双中继,以前碰到过,后来改成双中继就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况
内容的回复:
你所说的改成双中继具体怎么做?谢谢

楼主:
对:QHLIU68 关于
有三相短路现象,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触点有问题,增加互锁。
内容的回复:
接触器动作的时候我是看到的!动作是按正常顺序的!不存在同时上的!

网友D:
一般是接触器性能不好造成的这种现象,我原来在轧钢厂时,水泵房有一台水泵电机就是星角降压启动时转换到角运行时就顶上口断路器,最严重时曾顶掉了进线ME断路器,更换同型号同一批的接触器还是未能解决,后来将这台水泵星转换角运行时加了一个时间继电器设为1秒后角运行接触器闭合后启动就没有问题了。在分析事故原因后更换了其他品牌的接触器后就从未出现过此类事故。如果各位在生产当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试试这种应急方案,试验证明这种用时间继电器延时接通角运行接触器的方法还是可以长时间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