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6-19-工控擂台-仪表管在安装前为何要进行吹扫清洗?

楼主(2011-05-19):
仪表管在安装前为何要进行吹扫清洗?具体怎么做?

网友A:
仪表管在安装前为何要进行吹扫清洗的原因:由于管子在制造、运输、保管各个环节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氧化物垢和泥土等其他污垢,如不把这些污垢在安装前吹扫干净,安装后就难免出现堵塞管路,特别是仪表管子本身直径又小,在敷设焊接后,管路又较长且弯头又多,管子的堵塞情况就可能更加严重,这时再来疏通,那就极为困难。所以管子在安装前必须逐根吹扫干净,才能顺利地投入使用。吹扫干净的管子在保管和运往现场前管子两端应作好封闭,以防泥土二次进入管子。

网友B:
        仪表管在弯制之前就必须进行管清洁度吹洗。其实这是不够的。因为,施工过程中,运输,堆放、制作中间没有封口等等情况,都会使杂物进入到仪表管内,尤其是锅炉保温阶段,大量的保温材料极容易落入未封口的仪表管内,从而导致后来的针型阀、压力表以及变送器接口处的堵塞。
        仪表管首次冲洗有两个目的:

第一、保证仪表管的管内清洁度;
第二、检查仪表管的各个接口、焊点是否泄漏

网友C:
仪表管道吹扫作业的目的主要是清除管道内部可能存留的杂质、异物、锈蚀、污垢及可燃物等。一般采用压缩空气或/和蒸汽吹扫的方式,尤其是当管道内壁可能粘附有某些有机质可燃物或与将来管道内生产工艺介质发生不利反应的物质时,用高温高压的蒸汽进行吹扫作业以便彻底熔解粘附有机质达到彻底的清除效果。至于检查发现管道漏点,一般有专门的打压试验来验证,主要不是靠吹扫清洗来实现

网友D:
由于管子在制造、运输、保管各个环节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氧化物垢和泥土等其他污垢。如不把这些污垢在安装前吹扫干净,安装后就难免出现堵塞管路,特别是仪表管子本身通径又小,在敷设焊接后,管路又较长且弯头又多,管子的堵塞情况就可能更加严重,这时再来疏通,那就极为困难。所以管子在安装前必须逐根吹扫干净,才能顺利投入使用。

网友E:
通过使用空气、蒸汽、等流体介质的吹扫、冲洗、物理和化学反应等手段,清除施工安装过程中残留在管道和附于其内壁的泥砂杂物、油脂、焊渣和锈蚀物等,防止开工试车时,由此而引起发生的堵塞管道、设备;损坏机器、阀门和仪表。

怎么吹扫清洗?

1.吹扫时先吹主干管、主管合格后,再吹各支管。吹扫中同时要将导淋、仪表引压管、分析取样管等进行彻底吹扫,防止出现死角。
2.吹扫采用在各排放口连续排放的方式进行,并以木锤连续敲击管道,非凡是对焊缝和死角等部位应重点敲打,但不得损伤管道,直至吹扫合格为止。
3.吹扫开始时,需缓慢向管道送气,当检查排出口有空气排出时,方可逐渐加大气量至要求量进行吹扫,以防因阀门、盲板等不正确原因造成系统超压。

网友F:
 1:仪表管在安装必须进行吹扫吹扫清洗:

原因:由于管子在制造、运输、保管各个环节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氧化物垢和泥土等其他污垢。如不把这些污垢在安装前吹扫干净,安装后就难免出现堵塞管路,特别是仪表管子本身通径又小,在敷设焊接后,管路又较长且弯头又多,管子的堵塞情况就可能更加严重,这时再来疏通,那就极为困难。所以管子在安装前必须逐根吹扫干净,才能顺利投入使用。 :2:

2:吹扫清洗操作:

(1):空气吹扫
a.选用空气吹扫工艺气体介质管道,应保证足够的气量,使吹扫气体流动速度大于正常操作的流速,或最小不低于20m/s。
b.工艺管道空气吹扫气源压力一般要求为0.6-0.8MPa,对吹扫质量要求高的可适当提高压力,但不要高于其管道操作压力。低压管道和真空管道可视情采用0.15-0.20MPa的气源压力吹扫。

c.吹扫时,原则上不得使用系统中调节阀作为吹扫的控制阀。如需要控制系统吹扫风量时,应选用临时吹扫阀门。
d.吹扫时,应将安全阀与管道连接处断开,并加盲板或挡板,以免脏杂物吹扫到阀底,使安全阀底部密封面磨损。
e.系统吹扫时,所有仪表引压管线均应打开进行吹扫,并应在系统综合气密试验中再次吹扫。

f.吹扫开始时,需缓慢向管道送气,当检查排出口有空气排出时,方可逐渐加大气量至要求量进行吹扫,以防因阀门、盲板等不正确原因造成系统超压或使空气压缩机系统出现故障。
e.在使用大流量压缩机进行吹扫时,应同时进行多系统吹扫,以缩短吹扫周期,但同时在进行系统切换时,必须缓慢进行,并与压缩机操作人员密切配合,服从统一指挥,非凡要注重防止造成压缩机出口流量减小发生喘振的事故。

(2)蒸汽管网吹扫方法

a.蒸汽吹扫通常按管网配置顺序进行,一般先吹扫高压蒸汽管道,然后吹扫中压管道,最后吹扫低压蒸汽管道。对每级管道来说,应先吹扫主干管,在管段末端排放,然后吹扫支管,先近后远,吹扫前干、支管阀门最好暂时拆除、临时封闭,当阀前管段吹扫合格后再装上阀门继续吹洗后面的管段。

b.蒸汽管线的吹扫方法用暖管--吹扫--降温--暖管--吹扫--降温的方式重复进行。直至吹扫合格。如是周而复始地进行,管线必然冷热变形,使管内壁的铁锈等附着物易于脱落,故能达到好的吹扫效果。
c.蒸汽吹扫必须先充分暖管,并注重疏水,防止发生水击(水锤)现象。在吹扫的第一周期引蒸汽暖管时,应非凡注重检查管线的热膨胀,管道的滑动,弹簧支吊架等的变形情况是否正常。暖管应缓慢进行。即先向管道内缓慢地送入少量蒸汽,对管道进行预热,当吹扫管段首端和末端温度相近时,方可逐渐增大蒸汽流量至需要值进行吹扫。

d.引高、中压蒸汽暖管时,其第一次暖管时间要适当长一些,大约需要4-5 h,即大约每小时升温100℃左右,第二轮以后的暖管时间可短一些,在1-4h 即可。每次的吹扫时间大约为20-30min,因为降温是自然冷却,故降温时间决定于气温,一般使管线冷至100℃以下即可,吹扫反复的次数,对于第一次主干管的吹扫来说,因其管线长,反复次数亦要多一些,当排汽口排出的蒸汽流目视清洁时方可暂停吹扫进行吹扫质量检查。通常主干管的吹扫次数在20-30次左右,各支管的吹扫次数可少一些。经过酸洗钝化处理的管道,其吹扫次数可有明显的下降。
(3)水清洗:

a.水冲洗按方案中的冲洗程序采用分段冲洗的方法进行,即每个冲洗口合格后,再复位进行后续系统的冲洗。
b.各泵的入口管线冲洗合格之后,按规程启动泵冲洗出口管线,合格后,再送塔器等冲洗。
c.冲洗时,必须在换热器、塔器入口侧加盲板,只有待上游段冲洗合格后,才可进入设备。
d.各塔器设备冲洗之后,要入塔检查并清扫出机械杂质。
e.在冲洗过程中,各管线、阀门等设备一般需间断冲洗3次,以保证冲洗效果。

d.管道与塔器相连的,冲洗时,必须在塔器入口侧加盲板,只有待管线冲洗合格后,方可连接。
e水冲洗气体管线时,要确保管架、吊架等能承受盛满水时的载荷安全。
f.管道上凡是遇有孔板、流量仪表、阀门、疏水器、过滤器等装置,必须拆下或加装临时短路设施,只有待前一段管线冲净后再将它们装上,然后方可进行下一段管线的冲洗工作。
g..直径600mm以上的大口径管道和有入口的容器等先要人工清扫干净,在水冲洗期间,所有的备用泵均需切换开停1次.

网友G:
1、仪表管在安装前为何要进行吹扫清洗?

由于管子在制造、运输、保管各个环节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氧化物垢和泥土等其他污垢。如不把这些污垢在安装前吹扫干净,安装后就难免出现堵塞管路,特别是仪表管子本身通径又小,在敷设焊接后,管路又较长且弯头又多,管子的堵塞情况就可能更加严重,这时再来疏通,那就极为困难。所以管子在安装前必须逐根吹扫干净,才能顺利投入使用。

2、具体怎么做?
一般仪表管子在安装前要进行一次酸洗或盐水浸泡,以除掉里的氧化物及污垢等杂物,然后在安装时再用压缩空气或蒸汽等进行最后一次吹扫作业。

网友H:
仪表的种类繁多,用途也各不一样。因此所采用的吹风、清洗、做法也各不相同。总之吹风清洗是必需的。由于管子在制造、运输、保管各个环节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氧化物垢和泥土等其他污垢。如不把这些污垢在安装前吹扫干净,安装后就难免出现堵塞管路,特别是仪表管子本身通径又小,在敷设焊接后,管路又较长且弯头又多,管子的堵塞情况就可能更加严重,所以管子在安装前必须逐根吹扫干净,才能顺利投入使用。正规厂家是有专人负责清洗。按仪表的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
如压缩空气吹。油压冲洗等。

网友I:
个人认为 就是为了把管道弄干净,防止堵塞还有就是可以检验管道的导通性能。

网友J:
化工装置开工前,需对其安装检验合格后的全部工艺管道和设备进行吹扫与清洗(以下统称吹洗),它的目的是通过使用空气、蒸汽、水及有关化学溶液等流体介质的吹扫、冲洗、物理和化学反应等手段,清除施工安装过程中残留在其间和附于其内壁的泥砂杂物、油脂、焊渣和锈蚀物等,防止开工试车时,由此而引起发生的堵塞管道、设备;损坏机器、阀门和仪表;玷污催化剂及化学溶液、影响产品质量和防止发生燃烧、爆炸事故;是保证装置顺利试车和长周期安全生产的一项重要试车程序。化工装置中管道、设备多种多样,它们的工艺使用条件和材料、结构等状况都各有不同,因而适用它们的吹洗方法也各有区别。但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方法:水冲洗、空气吹扫、酸洗钝化、油清洗和脱脂等。它们的主要特点和使用范围概述如下。 一、水冲洗 水冲洗是以水为介质,经泵加压冲洗管道和设备的一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输送液体介质的管道及塔、罐等设备内部残留脏杂物的清除。水冲洗管道应以管内可能达到的最大流量或不小于1.5m/s的流速进行(这里不包括高压、超高压水射流清洗设备、管束内、外表面积垢方法)。一般化工设备、管道冲洗常用浊度小于10*106,氯离子含量小于100*106的澄清水,但对于如尿素生产装置等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材料的设备和管道,为防止氯离子(Cl-)的聚积而发生设备、管道等的应力腐蚀破裂(SCC),则需采用去离子水冲洗。水冲洗具有操作方便、无噪声等特点。 二、空气吹扫 空气吹扫是以空气为介质,经压缩机加压(通常为0.6-0.8MPa)后,对输送气体介质的管道吹除残留的脏杂物的一种方法。采用空气吹扫,应有足够的气量,使吹扫气体的流动速度大于正常操作气体流速,一般最低不小于20m/s,以使其有足够的能量(或动量),吹扫出管道和设备中的残余附着物,保证装置顺利试车和安全生产。空气吹扫时空气消耗量一般都很大,并且要一定的吹扫时间。因此,空气吹扫通常使用装置中最大的空气压缩机或使用装置中可压缩空气的大型压缩机(如乙烯装置中的裂解气压缩机等)空气运转提供。对于缺乏提供大量连续吹扫空气的中小型化工装置,也可采用分段吹扫法,即将系统管道分成许多部分,每个部分再分成几段,然后逐段吹扫,吹扫完一段与系统隔离一段。这样在气源量小的情况下,可保证吹扫质量。对大直径管道或脏物不易吹除的管道,也可选用爆破吹扫法吹除。忌油管道和仪表空气管道要使用不含油的空气吹扫。氮气由于来源及费用等原因,一般不作为普通管道和设备的吹扫气源,而常用作空气吹扫、系统空气干燥合格后,管道、设备的保护置换。 三、蒸汽吹扫 蒸汽吹扫是以不同参数的蒸汽为介质的吹扫,它由蒸汽发生装置提供汽源。蒸汽吹扫具有很高的吹扫速度,因而具有很大的能量(或动量)。而间断的蒸汽吹扫方式,又使管线产生冷热收缩、膨胀,这有利于管线内壁附着物的剥离和吹除,故能达到最佳的吹扫效果。蒸汽管道应用蒸汽吹扫,更是动力蒸汽管道所必须。动力蒸汽管道吹扫时,不但要彻底吹扫出管道中附着的脏杂物,而且还应把金属表面的浮锈吹除,因为它们一旦夹带在高速的蒸汽流中,将对高速旋转的汽轮机叶片、喷嘴等造成极大的损害。蒸汽吹扫温度高、压力大、流速快,管道受热后要产生膨胀位移,降温后又将发生收缩,因而蒸汽管道上都装有补偿器、疏水器、管道支、吊架、滑道等也都考虑了膨胀位移的需要。非蒸汽管道如用空气吹扫不能满足清扫要求时,也可用蒸汽吹扫,但应考虑其结构能否承受高温和热胀冷缩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吹扫时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四、油清洗 机器设备如蒸汽透平、离心压缩机等高速、重载设备的润滑、密封油及控制油管道系统、应在其设备及管道吹洗或酸洗合格后,再进行油清洗。因为这类油管道系统清洁程度要求极高,其间若残留微小杂质,就可能造成运转中机器的轴瓦、密封环的损坏、调节控制系统的失灵,酿成机器设备重大事故的发生。油清洗方法是以油在管道系统中循环的方式进行,循环清洗过程中每8h需在35-75℃的范围内反复升降油温2-3次,以便附于管壁上的粒屑脱落,而后随油循环进入滤油机滤芯除去。清洗用油应采用适合该机器的优质油。清洗合格的管道系统 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机器试运转前应更换合格的润滑油。油清洗作业周期长,一般都需要40-50天才能完成。为缩短油清洗时间,目前一种采用新型精滤器以捕捉微小铁磁物质的大流量油冲洗的移动式装置已投放市场,其油洗时间较前者可缩短近2/3,这无疑给装置试车带来良好的经济效果。

网友K:
通常使用的仪表管都是作为引压管来铺设的,所用的仪表管分为普通的碳钢无缝钢管和不锈钢无缝钢管,由于不锈钢管价格高大多数用在腐蚀性介质检测中,平常使用最多的还是碳钢无缝钢管。既然是碳钢则在生产、运输、储存、使用中就会生锈,对引压管的使用产生杂质、污物甚至堵塞影响检测运行。

化工生产中管线间连接使用最广的方式就是焊接,在焊接过程中会产生碳渣、氧化物甚至焊条头也会掉落到管线内部,因此在装置承建、检修后都需要对设备进行吹扫、水洗等处理。

作为仪表中使用的无缝钢管的吹扫清洗工作,其实不用单独进行,因为仪表使用的无缝钢管大多数是18#的管子,直径小长度长,铺设过程中走向复杂,焊口较多如果在管线铺设前进行清洗,铺设后还要进行吹扫清洗,再者大多数清洗工作耗时太多,仪表管线通常采用跟随设备水洗、蒸汽吹扫的过程中进行。

当设备大修或者建造结束后,作为仪表引压部分的管线通常和工艺设备一起进行水压试密,然后在进行水洗、蒸汽吹扫,这样的情况下其引压管内部的杂质通常能够清除,对于较贵重的仪表设备在吹扫过程中应该拆除,防止高温蒸汽、管线中杂质损坏仪表设备。

虽然在装置开车前或仪表引压管投用前对管线进行吹扫,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对于引压管形式的差压、压力变送器要定期对引压管内的介质进行更换排污,目的就是排除引压管内受碳钢腐蚀影响变质的介质,因为碳钢性质的引压管耐腐蚀性耐氧化性较差。

网友L:
防止堵塞。      由于管子在制造、运输、保管各个环节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氧化物垢和泥土等其他污垢。如不把这些污垢在安装前吹扫干净,安装后就难免出现堵塞管路,特别是仪表管子本身通径又小,在敷设焊接后,管路又较长且弯头又多,管子的堵塞情况就可能更加严重,这时再来疏通,那就极为困难。所以管子在安装前必须逐根吹扫干净,才能顺利投入使用。

清洗吹扫包括管道的水洗、蒸汽吹扫、化学清洗、煮炉等内容。

网友M(2011-06-30):
仪表管从制造后到使用前的这段时间,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氧化和其他杂物沾上,甚至被一些杂物污染的情况。如果不把这些污染物去除掉,这些杂物可能会在后续的使用中影响管道传输产品的纯的,甚至影响产品的质量,以至于报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用管道传输高纯度液体的场所,必须严格把关。而且如果污垢过大,而管道很细还容易造成堵塞的情况。

具体方法可以是吹洗,也可以是清洗。清洗包括清水冲洗,热水冲洗,化学水清洗等,可根据情况选择。

楼主:
2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10MP获得者:
blueprint dewuliu
Piston topkingjun
a332329107 a332329107
coll168_week coll168_week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20积分获得者:
Hjcan hjcan
一品黄山 张立旺
AQD008 AQD008
电仪人生 jy7898818
Jingtao 惊涛骇浪
勇者 zyw3166

网友D:
得了2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