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6-24-工控擂台-RS485通信总线在施工布线时有哪些技术要求?

楼主(2011-05-19):
RS-485通信总线在施工布线时有哪些具体技术要求?应符合哪些施工规范?请大家分享相关的经验!

网友A:
在485总线系统施工时必须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施工,特别应注意下面几点。
1、485+和485-数据线一定要互为双绞。
2、布线一定要布多股屏蔽双绞线。多股是为了备用,屏蔽是为了便于出现特殊情况时调试,双绞是因为485通讯采用差模通讯原理,双绞的抗干扰性较好。不采用双绞线是错误的。
3、485总线一定要用手牵手式的总线结构,坚决避免星型连接和分叉连接。
4、设备供电的交流电及机箱一定要真实接地,而且接地良好。有很多地方表面上有三角插座,其实根本没有接地,接地良好可以防止设备被雷击、浪涌冲击。静电累积时可以配合设备的防雷设计较好地释放能量,保护485总线设备和相关芯片不受伤害。
5、为避免强电对其干扰,485总线应避免和强电走在一起。

此外在实际RS485总线安装布线过程中由于有很多不完全准确的概念导致出现很多通讯问题:

1.、RS485信号线可以和强电电源线一同走线。在实际施工当中,由于走线都是通过管线走的,施工方有的时候为了图方便,直接将RS485信号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由于强电具有强烈的电磁信号对弱电进行干扰,从而导致RS485信号不稳定,导致通信不稳定。
2、 RS485信号线可以使用平行线作为布线,也可以使用非屏蔽线作为布线。由于RS485信号是利用差模传输的,即由RS485+与RS485-的电压差来作为信号传输。如果外部有一个干扰源对其进行干扰,使用双绞线进行RS485信号传输的时候,由于其双绞,干扰对于RS485+,RS485-的干扰效果都是一样的,那电压差依然是不变的,对于RS485信号的干扰缩到了最小。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屏蔽线起到屏蔽作用的话,外部干扰源对于其的干扰影响也可以尽可能的缩小。

3、选择使用普通的超五类屏蔽双绞线即网线就可以。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现在市场上的线材鱼龙混杂,有不良商人利用某种合金来顶替铜丝来做网线,在外面镀铜以蒙混客户。具体区别方法:看网线截面,如果是铜色的话,就是铜丝,如为白色,则是用合金以次充好。合金一般比较脆,容易断,而且导电性远不如铜丝,很容易在工程施工中造成问题。线材一般那建议选择标准的RS485线,其为屏蔽双绞线,传输线不是像网线那样为单股的铜丝,而是多股铜丝绞在一起形成一根线,从而即使某根小铜丝断掉,也不会影响整个的使用。
4、 RS485布线可以任意布设成星型接线与树形接线。RS485布线规范是必须要手牵手的布线,一旦没有借助RS485集线器和RS485中继器直接布设成星型连接和树形连接,很容易造成信号反射导致总线不稳定。很多施工方在RS485布线过程中,使用了星型接线和树形接线,有的时候整个系统非常稳定,但是有的时候则总是出现问题,又很难查找原因,一般都是由于不规范布线所引起的。如果由于现场的限制,必须要进行星型连接或者树形连接,可以使用RS485集线器和RS485中继器解决相关问题。
5、RS485总线必须要接地。在很多技术文档中,都提到RS485总线必须要接地,但是没有详细的提出如何接地。严格的说,RS485总线必须要单点可靠接地。单点就是整个RS485总线上只能是有一个点接地,不能多点接地,因为将其接地是因为要将地线(一般都是屏蔽线作地线)上的电压保持一致,防止共模干扰,如果多点接地适得其反。可靠接地时整个RS485线路的地线必须要有良好的接触,从而保证电压一致,因为在实际施工中,为了接线方便,将线剪成多段再连接,但是没有将屏蔽线作良好的连接,从而使得其地线分成了多段,电压不能保持一致,导致共模干扰。

485总线制报警通讯总线、电源线的布线规范

1、系统通信采用RS-485总线,线材选用2芯屏蔽双绞线。具体要求:铜质,线径0.5~0.75平方毫米,阻抗38~88欧姆/公里,容抗30~50纳法/公里,绞距20毫米的2芯屏蔽双绞线(如果线的距离不超过500米,可以适当降低线的标准,但必须为双绞线)。
2、系统的总线(由两个或多个相互间具有物理连接的设备组成)上最多允许挂接128个总线设备,在不加中继器的情况下,总线长度不大于1200米。

3、同一系统中必须使用同一种规格的电缆,尽量减少线路中的接点,接点处确保连接良好,包扎紧密,避免氧化和松动

网友B:
RS-485总线布线规范
1.485信号线可以和强电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叫做电源。电源线一同走线。在实际施工当中,由于走线都是通过管线走的,施工方有的时候为了图方便,直接将485信号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由于强电具有强烈的电磁信号对弱电进行干扰,从而导致485信号不稳定,导致通信不稳定

2.485信号线可以使用平行线作为布线,也可以使用非屏蔽线作为布线。由于485信号是利用差模传输的,即由485+与485-的电压差来作为信号传输。如果外部有一个干扰源对其进行干扰,使用双绞线进行485信号传输的时候,由于其双绞,干扰对于485+,485-的干扰效果都是一样的,那电压差依然是不变的,对于485信号的干扰缩到了最小。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屏蔽线起到屏蔽作用的话,外部干扰源对于其的干扰影响也可以尽可能的缩小。

3.选择使用普通的超五类屏蔽双绞线即网线就可以。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现在市场上的线材鱼龙混杂,有不良商人利用某种合金来顶替铜丝来做网线,在外面镀铜以蒙混客户。具体区别方法:看网线截面,如果是铜色的话,就是铜丝,如为白色,则是用合金以次充好。合金一般比较脆,容易断,而且导电性远不如铜丝,很容易在工程施工中造成问题。线材一般那建议选择标准的485线,其为屏蔽双绞线,传输线不是像网线那样为单股的铜丝,而是多股铜丝绞在一起形成一根线,从而即使某根小铜丝断掉,也不会影响整个的使用。

4.485布线可以任意布设成星型接线与树形接线。485布线规范是必须要手牵手的布线,一旦没有借助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直接布设成星型连接和树形连接,很容易造成信号反射导致总线不稳定。很多施工方在485布线过程中,使用了星型接线和树形接线,有的时候整个系统非常稳定,但是有的时候则总是出现问题,又很难查找原因,一般都是由于不规范布线所引起的。如果由于现场的限制,必须要进行星型连接或者树形连接,可以使用深圳市富永通科技有限公司的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解决相关问题,相关参考页面如下:485总线星型连接,485总线树形拓扑结构。

5.485总线必须要接地。在很多技术文档中,都提到485总线必须要接地,但是没有详细的提出如何接地。严格的说,485总线必须要单点可靠接地。单点就是整个485总线上只能是有一个点接地,不能多点接地,因为将其接地是因为要将地线(一般都是屏蔽线作地线)上的电压保持一致,防止共模干扰,如果多点接地适得其反。可靠接地时整个485线路的地线必须要有良好的接触,从而保证电压一致,因为在实际施工中,为了接线方便,将线剪成多段再连接,但是没有将屏蔽线作良好的连接,从而使得其地线分成了多段,电压不能保持一致,导致共模干扰。

网友C:
485总线由于其布线简单,稳定可靠从而广泛的应用于视频监控,门禁对讲,楼宇报警等各个领域中,但是,在485总线布线过程中由于有很多不完全准确的概念导致出现很多问题。现在将一些错误的观念作出一些澄清。

1.485信号线可以和强电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叫做电源">电源线一同走线。在实际施工当中,由于走线都是通过管线走的,施工方有的时候为了图方便,直接将485信号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由于强电具有强烈的电磁信号对弱电进行干扰,从而导致485信号不稳定,导致通信不稳定

2.485信号线可以使用平行线作为布线,也可以使用非屏蔽线作为布线。由于485信号是利用差模传输的,即由485+与485-的电压差来作为信号传输。如果外部有一个干扰源对其进行干扰,使用双绞线进行485信号传输的时候,由于其双绞,干扰对于485+,485-的干扰效果都是一样的,那电压差依然是不变的,对于485信号的干扰缩到了最小。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屏蔽线起到屏蔽作用的话,外部干扰源对于其的干扰影响也可以尽可能的缩小。

3.选择使用普通的超五类屏蔽双绞线即网线就可以。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现在市场上的线材鱼龙混杂,有不良商人利用某种合金来顶替铜丝来做网线,在外面镀铜以蒙混客户。具体区别方法:看网线截面,如果是铜色的话,就是铜丝,如为白色,则是用合金以次充好。合金一般比较脆,容易断,而且导电性远不如铜丝,很容易在工程施工中造成问题。线材一般那建议选择标准的485线,其为屏蔽双绞线,传输线不是像网线那样为单股的铜丝,而是多股铜丝绞在一起形成一根线,从而即使某根小铜丝断掉,也不会影响整个的使用。

4.485布线可以任意布设成星型接线与树形接线。485布线规范是必须要手牵手的布线,一旦没有借助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直接布设成星型连接和树形连接,很容易造成信号反射导致总线不稳定。很多施工方在485布线过程中,使用了星型接线和树形接线,有的时候整个系统非常稳定,但是有的时候则总是出现问题,又很难查找原因,一般都是由于不规范布线所引起的。如果由于现场的限制,必须要进行星型连接或者树形连接,可以使用深圳市富永通科技有限公司的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解决相关问题,相关参考页面如下:485总线星型连接,485总线树形拓扑结构。

 5.485总线必须要接地。在很多技术文档中,都提到485总线必须要接地,但是没有详细的提出如何接地。严格的说,485总线必须要单点可靠接地。单点就是整个485总线上只能是有一个点接地,不能多点接地,因为将其接地是因为要将地线(一般都是屏蔽线作地线)上的电压保持一致,防止共模干扰,如果多点接地适得其反。可靠接地时整个485线路的地线必须要有良好的接触,从而保证电压一致,因为在实际施工中,为了接线方便,将线剪成多段再连接,但是没有将屏蔽线作良好的连接,从而使得其地线分成了多段,电压不能保持一致,导致共模干扰。

网友D:
1 、单条总线上挂接的控制器数量一般不能超过 40 台;超过 40 台控制器的话,建议采用多条总线制,再通过 485HUB 连上管理电脑。
2 、 RS485 总线长度,理论上是可以达到 1200 米,由于控制器数量或者通讯环境的复杂性,单条 485 总线建议不要超过 800 米。如果超过 800 米,请改成多路 RS485 总线,选用 485HUB 或者中继器来改善通讯环境。

网友E:
1、RS485 选择使用普通的超五类屏蔽双绞线网线就可以。线材建议选择标准的485线,其为屏蔽双绞线,传输线不是像网线那样为单股的铜丝,而是多股铜丝绞在一起形成一根线,从而即使某根小铜丝断掉,也不会影响整个的使用。

2、485布线可以任意布设成星型接线与树形接线。485布线规范是必须要手牵手的布线,一旦没有借助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直接布设成星型连接和树形连接,很容易造成信号反射导致总线不稳定。很多施工方在485布线过程中,使用了星型接线和树形接线,有的时候整个系统非常稳定,但是有的时候则总是出现问题,又很难查找原因,一般都是由于不规范布线所引起的。如果由于现场的限制,必须要进行星型连接或者树形连接,可以使用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解决相关问题。

3、485总线必须要接地。在很多技术文档中,都提到485总线必须要接地,但是没有详细的提出如何接地。严格的说,485总线必须要单点可靠接地。单点就是整个485总线上只能是有一个点接地,不能多点接地,因为将其接地是因为要将地线(一般都是屏蔽线作地线)上的电压保持一致,防止共模干扰,如果多点接地适得其反。可靠接地时整个485线路的地线必须要有良好的接触,从而保证电压一致,因为在实际施工中,为了接线方便,将线剪成多段再连接,但是没有将屏蔽线作良好的连接,从而使得其地线分成了多段,电压不能保持一致,导致共模干扰。

4、485信号线与强电一定要分开铺设,不能与强电或者其他如电磁干扰严重的设备等在一起布线。在实际施工当中,由于走线都是通过管线走的,施工方有的时候为了图方便,直接将485信号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由于强电具有强烈的电磁信号对弱电进行干扰,从而导致485信号不稳定,导致通信不稳定。

5、485总线随着传输距离的延长,会产生回波反射信号,如果485总线的传输距离如果超过100米,建议施工时在485通讯的开始端和结束端120欧姆的终端电阻。

6、施工规范: 1)、建议用户使用和购买通过ISO9000认证,有严格测试报告提供的正规厂家生产的485转换器。2)、正规厂家会对与其生产的485转换器做大量的测试工作,并且会要求485转换器按照其固定的性能参数进行生产和品质检测,所以它与门禁、自动化控制、PLC、测控等具有RS485串口的设备具备较好的兼容性。千万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杂牌厂家的485转换器。3)、严格按照485总线的施工规范和厂家的要求进行施工。4)、对线路较长、负载较多的485总线工程采用科学的、有预留的解决方案。5)、如果通讯距离过长, 如超500米,建议采用中继器(JaRa 2108)或485HUB(JaRa 2115)来解决。6)、如果负载数过多,如一条总线上超过30台,建议采用485HUB(JaRa 2119)来解决问题。7)、现场调试带齐调试设备。现场调试一定要随身携带几个可以接长距离和多负载的转换器(JaRa 2107)、一台常用的电脑笔记本、测试通路断路的万用表,几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

  8、尽量采用带浪涌保护的无源转换器(JaRa 2102E)或带光电隔离的有源转换器(JaRa 2107C),减少现场环境对通讯质量的干扰。

  9、采用工控机作为现场控制主机的尽可能的使用PCI转485带光电隔离的多串口卡(JaRa 1002D),以得到最大的空间利用和最好的通讯效果。

网友F:
多条RS485总线

1、单条总线上挂接的控制器数量一般不能超过40台;超过40台控制器的话,建议采用多条总线制,再通过485HUB连上管理电脑。
2、RS485总线长度,理论上是可以达到1200米,由于控制器数量或者通讯环境的复杂性,单条485总线建议不要超过800米。如果超过800米,请改成多路RS485总线,选用485HUB或者中继器来改善通讯环境。
3、门禁控制点与管理中心的分布状况,如果有部分门禁点在管理中心的这边,而有部分门禁点在完全不同的方向,建议采用多路RS485总线

单条RS485总线

1、单条RS485总线一定要采取“手牵手式”的总线结构,坚决杜绝星型连接和分叉连接。地址码由近及远设置,即管理电脑接1号控制器,2号接1号,3号接2号,依次类推……
2、设备供电的交流电及机箱一定要真实接地,而且接地良好。有很多地方表面上有三角插座,其实根本没有接地,要小心。接地良好时,可以确保设备被雷击浪涌冲击静电累计时可以配合设备的防雷设计较好地释放能量,保护485总线设备和相关芯片不受伤害。电子园51单片机学习网2|4|4B\ EK ?C8K
3、线材一定要用线径0.5平方毫米以上的多股屏蔽双绞网线;多股是为了备用。单独套用PVC管,避免和强电走在一起,以免强电对其干扰。
4、485+和485-一定要互为双绞,双绞是因为485通讯采用差模通讯原理,双绞的抗干扰性最好。不采用双绞线,是极端错误的。
5、串联RS485转换器和所有门禁控制器的参考地GND,将多股双绞网线中剩余的一根或全部用于串联GND;参考地未接好,也影响通信时通时不通,主要来自分布电容的影响。
6、网络通信线的屏蔽层连接起来接大地。
还有在485总线的最后一台控制器的485+和485-之间并联一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来改善通讯质量。

网友G:
   在传输电缆的末端必须跨接与电缆特性阻抗相匹配的终端电阻,就能有效的减少信号反射。在接传输线时一定要用同样的双绞线或者同样的电缆,如果一段使用双绞线,由于双绞线长度不够或者在中间接上一段电话线或者是其他的线,这样阻抗就不连续,产生很大的反射信号,通信的是不能正常进行的。
    RS-485支持半双工或全双工模式。网络拓扑一般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不支持环形或星形网络,最好采用一条总线将各个节点串接起来。从总线到每个节点的引出线长度应尽量短,以便使引出线中的反射信号对总线信号的影响最低。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率的函数,这个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影响所限制。

RS-485总线布线规范
 1.485信号线可以和强电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叫做电源,电源线一同走线。施工方有的时候为了图方便,直接将485信号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由于强电具有强烈的电磁信号对弱电进行干扰,从而导致485信号不稳定,导致通信不稳定。
 2.485信号线可以使用平行线作为布线,也可以使用非屏蔽线作为布线。由于485信号是利用差模传输的,即由485+与485-的电压差来作为信号传输。如果外部有一个干扰源对其进行干扰,使用双绞线进行485信号传输的时候,由于其双绞,干扰对于485+,485-的干扰效果都是一样的,那电压差依然是不变的,对于485信号的干扰缩到了最小。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屏蔽线起到屏蔽作用的话,外部干扰源对于其的干扰影响也可以尽可能的缩小。
   3.选择使用普通的超五类屏蔽双绞线即网线就可以。线材一般那建议选择标准的485线,其为屏蔽双绞线,传输线不是像网线那样为单股的铜丝。
   4.485布线可以任意布设成星型接线与树形接线。485布线规范是必须要手牵手的布线,一旦没有借助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直接布设成星型连接和树形连接,很容易造成信号反射导致总线不稳定  .485总线必须要接地。严格的说,485总线必须要单点可靠接地。单点就是整个485总线上只能是有一个点接地,不能多点接地,因为将其接地是因为要将地线(一般都是屏蔽线作地线)上的电压保持一致,防止共模干扰,如果多点接地适得其反。可靠接地时整个485线路的地线必须要有良好的接触,从而保证电压一致。

网友H:
既然是通信,首先就应该从电缆上考虑

1、那在选择通信电缆的时候就必须选择阻抗,容抗匹配的电缆;

2、双绞屏蔽电缆也是必须的;

3、对于有强电,交流,高压直流的场合,需要考虑使用穿管或尽量远离布线;

4、与强电之间的接地分开;

5、考虑使用上拉和下拉电阻以及终端电阻

网友I(2011-06-21):
  1、485总线必须要接地。严格的说,485总线必须要单点可靠接地。单点就是整个485总线上只能是有一个点接地,不能多点接地,因为将其接地是因为要将地线(一般都是屏蔽线作地线)上的电压保持一致,防止共模干扰,如果多点接地适得其反。可靠接地时整个485线路的地线必须要有良好的接触,从而保证电压一致,因为在实际施工中,为了接线方便,将线剪成多段再连接,但是没有将屏蔽线作良好的连接,从而使得其地线分成了多段,电压不能保持一致,导致共模干扰。
2、485信号线可以使用平行线作为布线,也可以使用非屏蔽线作为布线。由于485信号是利用差模传输的,即由485+与485-的电压差来作为信号传输。如果外部有一个干扰源对其进行干扰,使用双绞线进行485信号传输的时候,由于其双绞,干扰对于485+,485-的干扰效果都是一样的,那电压差依然是不变的,对于485信号的干扰缩到了最小。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屏蔽线起到屏蔽作用的话,外部干扰源对于其的干扰影响也可以尽可能的缩小。
3、RS-485由于使用了差分电平传输信号,传输距离比RS-232更长,最多可以达到3000 m,因此很适合工业环境下的应用。但与CAN总线等更为先进的现场工业总线相比,其处理错误的能力还稍显逊色,所以在软件部分还需要进行特别的设计,以避免数据错误等情况发生。另外,系统的数据冗余量较大,对于速度要求高的应用场所不适宜用RS-485总线。虽然RS-485总线存在一些缺点,但由于它的线路设计简单、价格低廉、控制方便,只要处理好细节,在某些工程应用中仍然能发挥良好的作用。总之,解决可靠性的关键在于工程开始施工前就要全盘考虑可采取的措施,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要等到工程后期再去处理。

网友J:
       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
RS-485总线布线规范
  485总线由于其布线简单,稳定可靠从而广泛的应用于视频监控,门禁对讲,楼宇报警等各个领域中,但是,在485总线布线过程中由于有很多不完全准确的概念导致出现很多问题。现在将一些错误的观念作出一些澄清。   1.485信号线与强电一定要分开铺设,不能与强电或者其他如电磁干扰严重的设备等在一起布线。在实际施工当中,由于走线都是通过管线走的,施工方有的时候为了图方便,直接将485信号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由于强电具有强烈的电磁信号对弱电进行干扰,从而导致485信号不稳定,导致通信不稳定   2.485信号线可以使用平行线作为布线,也可以使用非屏蔽线作为布线。由于485信号是利用差模传输的,即由485+与485-的电压差来作为信号传输。如果外部有一个干扰源对其进行干扰,使用双绞线进行485信号传输的时候,由于其双绞,干扰对于485+,485-的干扰效果都是一样的,那电压差依然是不变的,对于485信号的干扰缩到了最小。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屏蔽线起到屏蔽作用的话,外部干扰源对于其的干扰影响也可以尽可能的缩小。   3.选择使用普通的超五类屏蔽双绞线即网线就可以。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现在市场上的线材鱼龙混杂,有不良商人利用某种合金来顶替铜丝来做网线,在外面镀铜以蒙混客户。具体区别方法:看网线截面,如果是铜色的话,就是铜丝,如为白色,则是用合金以次充好。合金一般比较脆,容易断,而且导电性远不如铜丝,很容易在工程施工中造成问题。线材一般那建议选择标准的485线,其为屏蔽双绞线,传输线不是像网线那样为单股的铜丝,而是多股铜丝绞在一起形成一根线,从而即使某根小铜丝断掉,也不会影响整个的使用。 4.485布线可以任意布设成星型接线与树形接线。485布线规范是必须要手牵手的布线,一旦没有借助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直接布设成星型连接和树形连接,很容易造成信号反射导致总线不稳定。很多施工方在485布线过程中,使用了星型接线和树形接线,有的时候整个系统非常稳定,但是有的时候则总是出现问题,又很难查找原因,一般都是由于不规范布线所引起的。

网友I:
         RS-485由于使用了差分电平传输信号,传输距离比RS-232更长,最多可以达到3000 m,因此很适合工业环境下的应用。但与CAN总线等更为先进的现场工业总线相比,其处理错误的能力还稍显逊色,所以在软件部分还需要进行特别的设计,以避免数据错误等情况发生。另外,系统的数据冗余量较大,对于速度要求高的应用场所不适宜用RS-485总线。虽然RS-485总线存在一些缺点,但由于它的线路设计简单、价格低廉、控制方便,只要处理好细节,在某些工程应用中仍然能发挥良好的作用。总之,解决可靠性的关键在于工程开始施工前就要全盘考虑可采取的措施,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要等到工程后期再去处理

网友K:
在各种现场中,485总线应用的非常的广泛,但是485总线比较容易出现故障,现在将485总线容易出现故障的情况并且可以排除这些故障的方法罗列如下: 1.由于485信号使用的是一对非平衡差分信号,意味485网络中的每一个设备都必须通过一个信号回路连接到地,以减少数据线上的噪音,所以数据线最好由双绞线组成,并且在外面加上屏蔽层作为地线,将485网络中485设备连接起来,并且在一个点可靠接地。 2.在工业现场当中,现场情况非常复杂,各个节点之间存在很高的共模电压,485接口使用的是差分传输方式,有抗共模干扰能力,但是当共模电压大于+12V或者小于-9V时,超过485接收器的极限接收电压。接收器就无法工作,甚至可能会烧毁芯片和一起设备。可以在485总线中使用深圳市富永通科技有限公司的485光隔离中继器,将485信号及电源完全隔离,从而消除共模电压的影响。 3.485总线随着传输距离的延长,会产生回波反射信号,如果485总线的传输距离如果超过100米,建议施工时在485通讯的开始端和结束端120欧姆的终端电阻。相关接线方法可以参考网页:120欧姆电阻的接法. 4.485总线中485节点要尽量减少与主干之间的距离,一般建议485总线采用手牵手的总线拓扑结构。星型结构会产生反射信号,影响485通信质量。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必须要求485节点离485总线主干的距离超过一定距离,使用深圳市富永通科技有限公司的485中继器可以作出一个485总线的分叉。如果施工过程中要求使用星型拓扑结构,可以使用深圳市富永通科技有限公司的485集线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5.影响485总线的负载能力的因素:通讯距离,线材的品质,波特率,转换器供电能力,485设备的防雷保护,485芯片的选择。如果485总线上的 485设备比较多的话,建议使用带有电源的485转换器,无源型的485转换器由于时从串口窃电,供电能力不是很足,负载能力不够。选用好的线材,如有可能使用尽可能低的波特率,选择高负载能力的485芯片,都可以提高485总线的负载能力。485设备的防雷保护中的防雷管会吸收电压,导致485总线负载能力降低,去掉防雷保护可以提高485总线负载能力。如果在现场施工中,相关的因素不能改变,建议使用深圳市富永通科技有限公司的485中继器或者485 集线器来提供485总线的负载能力。 485总线由于其布线简单,稳定可靠从而广泛的应用于视频监控,门禁对讲,楼宇报警等各个领域中,但是,在485总线布线过程中由于有很多不完全准确的概念导致出现很多问题。现在将一些错误的观念作出一些澄清。 1.485信号线可以和强电电源线一同走线。在实际施工当中,由于走线都是通过管线走的,施工方有的时候为了图方便,直接将485信号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由于强电具有强烈的电磁信号对弱电进行干扰,从而导致485信号不稳定,导致通信不稳定。 2.485信号线可以使用平行线作为布线,也可以使用非屏蔽线作为布线。由于485信号是利用差模传输的,即由485+与485-的电压差来作为信号传输。如果外部有一个干扰源对其进行干扰,使用双绞线进行485信号传输的时候,由于其双绞,干扰对于485+,485-的干扰效果都是一样的,那电压差依然是不变的,对于485信号的干扰缩到了最小。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屏蔽线起到屏蔽作用的话,外部干扰源对于其的干扰影响也可以尽可能的缩小。 3.选择使用普通的超五类屏蔽双绞线即网线就可以。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现在市场上的线材鱼龙混杂,有不良商人利用某种合金来顶替铜丝来做网线,在外面镀铜以蒙混客户。具体区别方法:看网线截面,如果是铜色的话,就是铜丝,如为白色,则是用合金以次充好。合金一般比较脆,容易断,而且导电性远不如铜丝,很容易在工程施工中造成问题。线材一般那建议选择标准的485线,其为屏蔽双绞线,传输线不是像网线那样为单股的铜丝,而是多股铜丝绞在一起形成一根线,从而即使某根小铜丝断掉,也不会影响整个的使用。 4.485布线可以任意布设成星型接线与树形接线。485布线规范是必须要手牵手的布线,一旦没有借助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直接布设成星型连接和树形连接,很容易造成信号反射导致总线不稳定。很多施工方在485 布线过程中,使用了星型接线和树形接线,有的时候整个系统非常稳定,但是有的时候则总是出现问题,又很难查找原因,一般都是由于不规范布线所引起的。如果由于现场的限制,必须要进行星型连接或者树形连接,可以使用深圳市富永通科技有限公司的485集线器和485中继器解决相关问题,相关参考页面如下:485总线星型连接,485总线树形拓扑结构。 5.485总线必须要接地。在很多技术文档中,都提到485总线必须要接地,但是没有详细的提出如何接地。严格的说,485总线必须要单点可靠接地。单点就是整个485总线上只能是有一个点接地,不能多点接地,因为将其接地是因为要将地线(一般都是屏蔽线作地线)上的电压保持一致,防止共模干扰,如果多点接地适得其反。可靠接地时整个485线路的地线必须要有良好的接触,从而保证电压一致,因为在实际施工中,为了接线方便,将线剪成多段再连接,但是没有将屏蔽线作良好的连接,从而使得其地线分成了多段,电压不能保持一致,导致共模干扰。

网友L:
很不幸的是偶厂使用了几个RS-485现场的电缆铺设都是普通的计算机屏蔽电缆,虽然这些电缆内部在设计上也进行了双绞,但是双绞跨度很大,更甚者为了以后仪表设备维护、维修的方便性其把每块表的信号电缆都铺设到控制柜的接线排上,在通过管路块实现RS-485组网,但是没跟电缆的屏蔽线倒是在控制柜上做到了良好接地。

因为偶厂使用的电缆大都是带屏蔽的计算机电缆,规格基本上都是1.5,所以为了减少电缆的购进型号减少库存,同时也为以后的仪表换型改造或者减少麻烦,都是使用了这个电缆没有使用双绞线,实际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仪表电缆在铺设过程中都是避开了强电电缆,其电缆走向附近也没有大型用电设备,再者所用电缆都是带屏蔽层而且实现了单端良好接地,电缆使用了铝合金桥架和镀锌管穿线管其实现了良好的接地,所以这个干扰还是较小的。

在控制室内现存总线仪表的二次表输出与控制系统间RS-485连接倒是使用了标准的RS-485信号电缆,因为其距离不长使用倒还方便,只是在一套设备中所用的总线式仪表实在是多,而且是液位、温度的总线式仪表与称重模块的总线式仪表使用一块PLC的RS-485通讯模块导致阻抗不匹配,最后在末端配置了负载电阻。

不过以偶的观点,这个RS-485总线式的布线方法在现场仪表变化量不频繁的场合使用还行,如果在频繁变化的现场参数中还是使用一对一的线缆比较好,因为总线式线缆间的接头处理问题、屏蔽层的复合程度、干扰的随机性会使故障处理繁琐,而且在处理过程中甚至会影响其他仪表的使用。

网友M:
1.走线时应尽量远离强电电线, 不要与电源线并行, 更不能捆扎在一起。485 网络是总线式拓扑结构, 总线采用手拉手,
而不能采用星形结构

2.总线到每个终端设备的分支线长度应尽可能短, 一般不要超出3 米。分支线如果没有接终端设备, 将会产生反射信号,
对通讯产生较强的干扰, 应将其去掉, 或者使用与通讯线缆特性阻抗匹配的终端电阻端接。

3.在同一个网络系统中, 尽量使用同一种电缆, 尽量减少线路中的连接点。在连接点处确保焊接良好, 包扎紧密, 避免松动
和氧化。保证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信号通道作为总线。

网友N:
RS-485通信线的布线标准
RS-232、RS-422与RS-485都是串行数据接口标准,最初都是由电子工业协会(EIA)制订并发布的, 为扩展应用范围,EIA又于1983年在RS-422基础上制定了RS-485标准,增加了多点、双向通信能力,即允许多个发送器连接到同一条总线上,同时增加了发送器的驱动能力和冲突保护特性,扩展了总线共模范围,后命名为TIA/EIA-485-A标准。由于EIA提出的建议标准都是以“RS”作为前缀,所以在通讯工业领域,仍然习惯将上述标准以RS作前缀称谓。
RS-485标准采有用平衡式发送,差分式接收的数据收发器来驱动总线,具体规格要求:接收器的输入电阻RIN≥12kΩ 驱动器能输出±7V的共模电压 输入端的电容≤50pF
在节点数为32个,配置了120Ω的终端电阻的情况下,驱动器至少还能输出电压1.5V(终端电阻的大小与所用双绞线的参数有关)接收器的输入灵敏度为200mV(即(V+)-(V-)≥0.2V,表示信号"0";(V+)-(V-)≤-0.2V,表示信号"1")
因为RS-485的远距离、多节点(32个)以及传输线成本低的特性,使得EIA RS-485成为视频监控领域中控制信号传输的首选标准。
RS-485数据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也称作平衡传输,它使用一对双绞线,将其中一线定义为A,也称之为RS485正,即+,另一线定义为B,也称之为RS485负,即-,另有一个信号地C,如下图。
通常情况下,发送驱动器A、B之间的正电平在+2~+6V,是一个逻辑状态,负电平在-2~6V,是另一个逻辑状态。在RS-485中还有一“使能”端,它是用于控制发送驱动器与传输线的切断与连接。当“使能”端起作用时,发送驱动器处于高阻状态,称作“第三态”,即它是有别于逻辑“1”与“0”的第三态接收器也作与发送端相对的规定,收、发端通过平衡双绞线将AA与BB对应相连,当在收端AB之间有大于+200mV的电平时,输出正逻辑电平,小于-200mV时,输出负逻辑电平。接收器接收平衡线上的电平范围通常在200mV至6V之间。参见下图。
RS-485可以采用二线与四线方式,二线制可实现真正的多点双向通信,
见下图。
RS-485的共模输出电压是-7V至+12V之间,接收器最小输入阻抗为12k。
RS-485与RS-422一样,其最大传输距离约为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 输速率成反比,在100kb/s速率以下,才可能使用规定最长的电缆长度。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100米长双绞线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s。
RS-485需要2个终接电阻,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在矩距离传输时,即一般在300米以下,可不需终接电阻。终接电阻一般为120或150 Ohms接在传输总线的两端。

影响RS-485总线通讯速度和通信可靠性的三个因素及解决方案
(1)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
在通信过程中,因通信线路阻抗不连续和阻抗不匹配而导致信号反射。消除这种反射的方法,是在电缆的末端跨接一个与电缆的特性阻抗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使电缆的阻抗连续。由于信号在电缆上的传输是双向的,因此,在通讯电缆的另一端可跨接一个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如下图所示。

要减弱反射信号对通讯线路的影响,通常采用噪声抑制和加偏置电阻的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对于比较小的反射信号,为简单方便,经常采用加偏置电阻的方法,如图6。
(2)在通信电缆中的信号衰减
影响信号传输可靠性的第二个因素是信号在电缆的传输过程中衰减。一条传输电缆可以把它看出由分布电容、分布电感和电阻联合组成的等效电路,如图5所示。
电缆的分布电容C主要是由双绞线的两条平行导线产生。导线的电阻在这里对信号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信号的损失主要是由于电缆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组成的LC低通滤波器。
(3)在通讯电缆中的纯阻负载
  影响通信可靠性的第三个因素是纯阻性负载(也叫直流负载)的大小。这里指的纯阻性负载主要由终端电阻、偏置电阻和RS-485收发器三者构成。 RS-485驱动器在带了32个节点,配置了150Ω终端电阻的情况下,至少能输出1.5V的差分电压。,按一个接收器的输入电阻为12kΩ计算,RS-485驱动器的负载能力为51.7Ω。 现在比较常用的RS-485驱动器有MAX485、DS3695、MAX1488/1489以及德州仪器公司使用的SN75176A/D等,其中有的RS-485驱动器负载能力可以达到20Ω。在不考虑其它诸多因素的情况下,按照驱动能力和负载的关系计算,一个驱动器可带节点的最大数量将远远大于32个。 在通讯波特率比较高的时候,在线路上偏置电阻是很有必要的。偏置电阻的连接方法如图6。它的作用是
在线路进入空闲状态后,把总线上没有数据时(空闲方式)的电平拉离0电平。这样一来,即使线路中出现了比较小的反射信号或干扰,挂接在总线上的数据接收器也不会由于这些信号的到来而产生误动作。
偏置电阻的大小一般在1K至10K之间,在实际应用中,RS-485总线加偏置电阻有两种方法:
(1)把偏置电阻平衡分配给总线上的每一个收发器。这种方法给挂接在RS-485总线上的每一个收发器加了偏置电阻,给每一个收发器都加了一个偏置电压。
(2)在一段总线上只用一对偏置电阻。这种方法对总线上存在大的反射信号或干扰信号比较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偏置电阻的加入,增加了总线的负载。

RS-485总线的负载能力和通讯电缆长度之间的关系

在设计RS-485总线组成的网络配置(总线长度和带负载个数)时,应该考虑到三个参数:纯阻性负载、信号衰减和噪声容限。RS-485总线接收器的噪声容限至少应该大于200mV。在实际应用中,为了提高总线的抗干扰能力,总希望系统的噪声容限比EIA RS-485标准中规定的好一些。在选定了驱动器的RS-485总线上,在通信波特率一定的情况下,带负载数的多少,与信号能传输的最大距离是直接相关的。具体关系是:在总线允许的范围内,带负载数越多,信号能传输的距离就越小;带负载数据少,信号能传输的距
离就发越远。

分布电容对RS-485总线传输性能的影响

电缆的分布电容主是由双绞线的两条平行导线产生。另外,导线和地之间也存在分布电容,虽然很小,但在分析时也不能忽视。分布电容对总线传输性能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总线上传输的是基波信号,信号的表达方式只有"1"和"0"。在特殊的字节中,例如0x01,信号"0"使得分布电容有足够的充电时间,而信号"1"到来时,由于分布电容中的电荷,来不及放电,(Vin+)-(Vin-)-还大于200mV,结果使接爱误认为是"0",而最终导致CRC校验错误,整个数据帧传输错误。具体过程如下图所示。
由于总线上分布影响,导致数据传输错误,从而使整个网络性能降低。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
(1)降低数据传输的波特率;
(2)使用分布电容小的电缆,提高传输线的质量。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ye_w ye_w
yewudao000 yewudao000
jiaoanpeng jiaoanpeng
DewellHuan DewellHuang

20积分获得者:
Hjcan hjcan
勇者 zyw3166
一品黄山 张立旺
电仪人生 jy7898818
a332329107 a332329107
jingtao 惊涛骇浪
bzbh2011 bzbh2011
djgyy djgxy
gaoqiang128_well gaoqiang128_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