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6-26-工控擂台-采样周期的选择需要考虑那些因素?

楼主(2011-05-19):
采样周期的选择需要考虑那些因素?

网友A:
至少要保证香农采样定理要求的-------采样频率大于采样信号基频的2倍以上。实际在工程上要求更高,有时甚至建议按照采样频率是10倍的关系

网友B:
采样周期要根据被控制对象的惯量来选择,  大惯量选择大采样周期, 小惯量选择小采样周期. 太大或太小的采样周期不可能得到好的控制效果.

网友C:
采样周期的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1)从调节品质上看,希望采样周期短,以减小系统纯滞后的影响,提高控制精度。通常保证在95%的系统的过渡过程时间内,采样6次~15次即可。
(2)从快速性和抗扰性方面考虑,希望采样周期尽量短,这样给定值的改变可以迅速地通过采样得到反映,而不致产生过大的延时。
(3)从计算机的工作量和回路成本考虑,采样周期T应长些,尤其是多回路控制时,应使每个回路都有足够的计算时间;当被控对象的纯滞后时间τ较大时,常选T=(1/4~1/8)τ。
(4)从计算精度方面考虑,采样周期T不应过短,当主机字长较小时,若T过短,将使前后两次采样值差别小,调节作用因此会减弱。另外,若执行机构的速度较低,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新的控制量已输出,而前一次控制却还没完成,这样采样周期再短也将毫无意义,因此T必须大于执行机构的调节时间。

网友A:
看过楼上两位的回帖,感觉自己理解方向不同哦,如果从保证过程控制品质角度,那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

网友D:
采样周期的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1、采样周期应远小于对象的扰动周期。
2、采样周期应比对象的时间常数小得多,否则所采样得到的值无法反映瞬间变化的过程值。
3、考虑执行机构的响应速度。如果采用的执行器的响应速度较慢,那么盲目的要求过短的采样周期将失去意义。
4、对象所要求的调节品质。在计算机速度允许的情况下,采样周期短,调节品质好。
5、性能价格比。从控制性能来考虑,希望采样周期短。但计算机运算速度,以及A/D和D/A的转换速度要相应地提高,会导致计算机的费用增加。
6、计算机所承担的工作量。如果控制的回路较多,计算量又特别大,则采样要加长;反之,可以将采样周期缩短。
综上分析可知:采样周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当然也包括一些相互矛盾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和主要的要求作出较为折衷的选择。笔者在实际过程控制中得出以下经验(仅供读者参考):如:流量1~2S,压力2~3S,温度1.5~4S,液位5~8S等。

网友E:
1.香农采样定理;

2.闭环系统对给定信号的跟踪,要求采样周期要小;

3.从抑制干扰的角度来说,采样周期要选择的小一些;

4.从执行元件的要求来讲,有时要输入控制信号要保持一定的宽度;

5.从计算精度来讲,采样周期不宜过短;

6.从系统成本考虑,采样周期越长越好。

网友F:
     在数字控制系统中把原本是连续的任务间断成每隔一定时间(周期)执行一次,称之为离散,由于每个周期开始时都先采集输入信号,这个周期又称为采样周期。 合理选择采样周期是数字控制关键之一。采样周期的选择需考虑以下几点因素:

(1) 采样周期与电力电子器件的开关周期同步
变流器中的电力电子器件(晶闸管、igbt等)都工作在开关状态,只有开通和关断时刻是可控的,其他时间不可控,数字控制器也是断续工作的,如果它发出控制信号的时间不合适,恰好在器件已完成开关动作之后,器件对控制的响应将推迟一个周期,带来附加滞后。为避免附加滞后,希望采样周期与器件工作周期同步,且在软件设计时把控制安排在输出触发脉冲之前。
(2) 固定周期采样和变周期采样
采样周期为固定值的均匀采样称固定周期采样,数字控制系统一般都用固定周期采样。但有些变流器的工作周期是变化的,例如常用的6脉波相控整流,稳态时工作周期固定为300hz,但在暂态,周期则是变化的,触发延迟角前移时周期缩短,后移时则加长。这样的系统若还采用固定周期采样,则无法实现同步,带来附加滞后,因此都改用变周期采样,用触发脉冲作为采样周期启动的信号,实现同步。
(3) 香农采样定理
采样周期t越长,处理器就能做更多的事,但对系统性能影响越大。采样周期的长短与系统响应的快慢有关,受香农采样定理的约束。采样定理告诉我们,要想采样信号能够不失真地恢复原来的连续信号,必须使采样频率f(f=1/t)大于系统频谱中最高频率的两倍。系统的动态性能可用开环对数幅频特性m(db)=f(ω)来表征。由于控制对象存在惯性,频率越高,m(db)越小,m≥-3db或-6db所对应的频率范围通常称之为频带宽,再高的频率对系统的影响可忽略。根据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应大于2倍最大频率,即 f≥ωmax/π (5) 式中,ωmax为m=-3db所对应的频率,在系统设计时实际的ωmax不知道,f 按预期的ωmax选取。对于一般工业用调速装置,转矩(或电流)内环的ωmax<1000,转速外环ωmax<200,某些伺服系统的频带还要再宽一些。
(4) 多采样周期
一个处理器要处理的变量很多,它们变化的快慢相差很大,如果按变化最快的变量来选取采样频率,将极大地浪费处理器的能力,所以通常为一个处理器规定几种采样周期,以适应变化快慢不同的任务,为实现方便,这些采样周期按2n分级选取,取(n=0,1,2,3…正整数)。最基本的周期是t0,处理器每隔t0接收一个启动信号,最快的任务选用t1=t0周期,它被优先执行;在t1任务执行完后,空余的时间里执行选用t2=2t0周期的任务;依此类推,在选用t1、t2周期任务执行完后,再执行选用t3=4t0周期的任务。为不耽误某些紧急任务(例如故障、警告等)的执行,处理器在接到中断信号后,马上中断正在进行的周期性任务,优先执行该中断任务。

网友G:
主要有以下几点:采样周期上限和下限,给定值变化频率,被控对象特性,执行机构类型,控制算法类型,控制回路数。

网友H:
采样周期T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中是一个重要参数。合理地选择采样周期T,是数字控制系统设计的关键问题之一。由香农采样定理可知,当采样频率 时,系统可由离散的采样信号真实地恢复到原来的连续信号。由于被控对象的物理过程及参数的变化比较复杂,致使模拟信号的最高频率很难确定。因此,采样定理仅从理论上给出了采样周期的上限,即在满足采样定理的条件下,系统可真实地恢复原来的连续信号,而实际采样周期的选取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般来说,采样周期的选取应与PID参数的整定综合起来考虑。通常应考虑以下因素:

(1)对象的动态特性影响:采样周期应比对象的时间常数小很多,否则,采样信号无法反映瞬变过程
(2)扰动信号影响:在控制系统中,施加到系统的扰动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需要控制系统克服的频率较低的主要扰动;另一类是频率较高的随机高频干扰,如测量噪声等,这是采样时要忽略的。这样,采样频率应选择在这两类干扰的频率之间,从而使系统具有足够的抗干扰能力。一般地,若需要克服的主要扰动频率为 。

(3)控制品质的要求:一般而言,在计算机运算速率允许情况下,采样周期短,控制品质高。因此,当系统的给定频率较高时,采样周期T相应减少,以使给定的改变能迅速地得到反映。另外,当采用数字PID控制器时,积分作用和微分作用都与采样周期T有关,选择T太小时,积分和微分作用都将不明显,这是因为当T太小时,e(k)的变化也就很小。

(4)控制算法的要求:不同的控制算法对采样周期有不同的要求。例如,设计数字控制器时,若忽略零阶保持器,就要求系统具有足够高的采样频率,以使采样控制系统更接近于连续系统。又如,考虑到控制量的幅度都是受限的,对某些直接离散化设计方法,如最小方差控制、最少拍控制等算法,采样周期又不能太小,否则控制量容易超限。

(5)计算机及A/D、D/A转换器性能的影响:计算机字长越长,计算速度越快,A/D、D/A转换器的速度越快,则采样周期可减小,控制性能也较高,但这将导致计算机等硬件费用增加。

(6)执行机构的响应速度的影响:通常执行机构惯性较大,采样周期T应能与之相适应。考虑到执行机构的响应速度都是有限的,过高的采样频率对控制来说不仅无意义,有时还起了不好的作用。

(7)控制回路多少的影响:一般来说,控制回路越多,为了保证每个回路都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必要运算,系统的控制周期就要越长,自然采样周期也就越长。

综上所述,影响采样周期的因素众多,有些还是相互矛盾的,故必须视具体情况和主要要求做出选择。采样周期选择的理论计算法比较复杂,特别在被控系统各环节的时间常数难以确定时,工程上很少应用。而经验法在工程上应用较多。

网友I:
因素有以下:采样周期上限和下限,给定值变化频率,被控对象特性,执行机构类型,控制算法类型,控制回路数。

网友J:
1   采样频率大于采样信号基频的2-10倍以。

2 干扰因素对对采样的影响。

3  考虑系统控制过程对精度的要求。

4  所采用运算工具处理能力。

5  执行机构的响应速度快慢。

6   控制对象的数量。

网友K:
加一条,与控制过程的物理性质有关;

网友L:
采样周期的选择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1采样周期上限和下限 2给定值变化频率 3被控对象特性 4执行机构类型 5控制算法类型 6控制回路数

网友M(2011-06-22):
        采样周期和采样频率有关;采样频率和待采样信号频率有关。采样定理也称香农(Shannon)定理,其结论如下:如果采样角频率ωs(或频率fs)大于或等于2ωm(或2fm),则经采样得到的脉冲序列能无失真到原连续信号.
        根据香农定律,理论上采样率大于等于信号频率2倍;但是实际上根据实际情况采样率往往远远大于信号频率。从物理意义上来理解采样定理那就是,如果选择这样一个采样频率,使得对连续信号所含的最高频率来说,能做到在其一个周期内采样两次以上,则在经采样获得的脉冲序列中将包含连续信号的全部信息.反之,如果采样次数太少,即采样周期太长,那就做不到无失真的再现原连续信号.

网友N:
看过以上各位的分析,有一点是相同的,要满足香农定理,采用频率要大于或者等于2倍的信号频率。但实际应用中,必须分析信号的特性,有的信号惯性较大,有的信号延迟较大,信号的特性不同,考虑的因素也不尽相同。

网友O:
最近做一个项目,是通过计数器模块采集脉冲来测量速度。设备转一圈,脉冲输出256个。计数器可以到达1k以上。从理论上来看,计数器完全能满足计数要求。但实际上的困难是:

PLC的扫描周期是10ms,但设备可能受到干扰的可能性大,脉冲可能会丢失,plc的处理就不准确。

这说明,不仅仅考虑外围采集周期,还需要考虑控制器本身,我现在的方案是找一个直接采集脉冲就能输出速度的,PLC直接读取就行,而不需要PLC来处理。

网友P:
上面回答的挺好,再补充点,

 因素有:采样周期上限和下限,给定值变化频率,被控对象特性,执行机构类型,控制算法类型,控制回路数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Hjcan hjcan
blueprint dewuliu
a332329107 a332329107
jingtao 惊涛骇浪
非鸟 非鸟
yewudao000 yewudao000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ye_w ye_w

20积分获得者:
老愚者 yukj
Piston topkingjun
Nananbeibei ganhong008
coll168_week coll168_week
AQD008 AQD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