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实现寄存器数据累计

楼主(2011-05-19):
大家好。我现在想做一个程序,触摸屏输入一个距离值,PLC控制步进电机走到该位置,然后再触摸屏上重新输入一个距离值,

要实现第二个输入的值和第一个进行比较,步进电机只需要走两次输入的差值就可以了。请问怎么实现?

因为第一次输进去的距离值,运算后电机走到位置,第二次再重新输入距离值时,第一次输入的值就被替换掉了,怎么办?

网友A:
你做多几次传送就可以了,你就是要输入100个不同目标也不是问题啊

楼主:
不是楼上理解的意思。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B(2015-05-29):
引用 楼主:
不是楼上理解的意思。已经解决,谢谢

楼主   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