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模拟量处理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5-19):
0   LD   M8002

1   TO   K2   K0   H1111  K1

10   LDI   M8

11  FROM  K2   K5  D800   K3

20  FLT   D10    D12

25  DEBCD  D12   D14

34  DEBCD  D16   D20

43  NOP

......

62  NOP

63 END

程序如上:想要读取4-20MA的模拟量信号,由于对日系PLC比较陌生,有如下问题想请教各位:
1.模拟量模块是4AD,4-20mA信号,前面有两个开关量模块,那么这个指令 TO K2 K0 H111 K1中的K2表示模块的位置是否是正确的?
2.其他均采用默认,那么指令TO K2 K0 H1111 K1 和 指令 FROM K2 K5 D800 K3是否就可以将3个模拟量信号读到D800开始的3个字中了,是否还需要其他设置?
3.假设读到的模拟量信号存储在D800开始的内存中,那么D800对应的信号范围是多少?0-1024?或者其他?在西门子S7-200中的对应关系是4-20mA对应6400-32000.
4.M8一直是0的,没有动他。在指令 FLT D10 D12中,D10已经赋值为100,D12为什么没有数值?
5.在指令 DEBCD D16 D20 中D15已经赋值为100.0, D20为什么没有数值?
谢谢各位!

网友A:
1、K2是代表A/D模块的ID地址号

3、D800开始的内存中的转换出的数字量是记得应该是0--4096(或认为是4000)

网友B:
1、K2代表主机右起第3块模块。 4、请监视D10,D11 5,请监视D20,D21

网友C:
前面一个K 是模块起始IO,后面一个K表示对应模块缓冲存储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