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的几种常见接法

楼主(2011-05-19):
日光灯的几种常见接法

网友A:
第一种经常用到。。。。。。。。。。

网友B:
第二种------启辉器有什么要求?

网友C:
常用的东西 感谢分享

网友D:
不错的东西,收藏了。

网友E:
就用过第一种,其他两种能用吗?有时间接个试试!

网友F:
1、第一种是正确接法;

网友F:
2、第二种串联方式勉强可以工作,但实际上没有这样用的:

1)共用一个镇流器,是错误的;

2)两个启辉器、串联是错误的;

3)灯管应该并联使用,没有串联的;

网友F:
4)两个启辉器很难一起断开,这样高压会加到一个灯管;

网友F:
3、第三种接法的问题是:

1)灯管也是串联的;

2)当灯管工作时,互感器二次电压被灯丝短接耗电;

网友F:
4、综上所述,二、三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只有一电路是正确的;

网友G:
第二种我以前试时不能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第二种我以前试时不能亮。

1、多数情况是一个灯管亮且过压;

2、只有启辉器同时断开时,两灯管亮;

网友H:
第二种灯管串联,应该不会亮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第二种灯管串联,应该不会亮吧

1、如果额定电压允许,启辉器一块跳,还是可以亮;

2、如果额定电压允许,启辉器一个先跳,就会过压烧一个灯管;

网友F:
3、第三种灯管也是串联!

网友I:
第二种用的很多,双管日光灯几乎全是这个线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第二种用的很多,双管日光灯几乎全是这个线路。

1、双管日光灯是并联的,各自独立的;

2、你会经行看到,双管日光灯中一个是坏的一个亮着,能是串联的吗???

网友J:
我勉强地为自己解释工作原理,始终都解释不通。希望楼主能解释一下。

第一个就不用多说了。

第二个当其中一个启辉器先断开之后,假设这个灯管亮了。工作电流不足以引起第二个启辉器断开时使镇流器产生高压。然后第二个都断开了之后第一个尽管亮着也灭了。

第三个变压器的参数不知道,假设的情况更复杂。起码变压器初级假如是用于升压的,电压却不能叠加到灯管两端。只能叠加到灯丝上,没有给到灯管。没法设想更多可能……是不是电路有画错了的?

网友K:
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刚做电工时,朋友家日光灯不亮,我去看了是双管的小日光灯,但只有一个镇流器一个起辉器,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怎么接线的呢?由于不好拆开,我也没搞明白原理,只好放弃。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对本帖的支持,本楼主暂时不告诉答案,希望在下星期一给答案,我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

网友L:
第二种可以用,但启辉器要用启动电压110v的,不太好买。有的灯具店有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告诉答案,希望在下星期一给答案,……

网友F:
楼主怎么忘了自己还有这么一个承诺?!

网友M:
松下20wX2的日光灯就是第2种接法起动器有要求和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N(2012-02-18):
      第二种接法没有问题,飞利浦和松下的20Wx2日光灯都是这种接法,但启辉器必须是AC110V,市场有卖的。我单位使用很多这种灯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N:
第二种接法没有问题,飞利浦和松下的20Wx2日光灯都是这种接法,但启辉器必须是AC110V,市场有卖的。我单位使用很多这种灯具。

1、只能是一个启辉器;

2、不能是两个启辉器!

网友O:
第二种接法肯定没有问题。我在工作维护中遇到过,并维修好。(屈臣氏门店展示柜)   但启辉器必须是AC110V,,淘宝网有的卖。

网友O:
灯管必须是AC110V。

网友P(2014-09-03):
不全呀象第三种的镇流器一根灯管的怎么接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