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V71 4KW 变频器通电显示rdy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19):
RT      功率很小  手头没有手册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第一次通电就显示这个  都还没运行过

显示rdy

网友A:
准备好,这网站中就有手册啊,找不到管我要

网友B:
正常(待机画面)

可改变显示内容

网友C:
rdy就是准备好了,等待run命令,就可以运行了。比如 1:面板HMI就地手动给定;2:端子DI给定;

网友D:
已准备好

网友E:
rdy是"准备"的意思,等待run命令,就可以运行。

网友F:
rdy是"ready"的意思,等待run命令

网友G(2011-10-28):
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H: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