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系统中是不是一定要用到plc

楼主(2011-05-20):
变频调速系统中是不是一定要用到plc,

网友A:
   不一定  你要是有远程控制的话 可以把变频器控制方式调下  就可以远程控制了  不一定要用远程控制的  可以就地控制

网友B:
能不用PLC就不要用,容易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C:
变频器管的是电机的控制,PLC管的是整机的连锁关系,没什么必然联系

网友D:
变频器是对电机调速,属于辅助控制,PLC是对系统进行控制,属于控制器,二者不需对应

网友E:
9494,楼上的都正解

网友F:
谁说变频器一定要配plc来控制?有的就是继电器---接触器系统控制变频器足够的,没必要都那么复杂

网友G:
不是必须用plc,但是用plc对整机性能和故障处理的效率都会提高。说plc会更加复杂的是plc接触不多。其实plc很简单,普通电工水平培训一星期便可掌握普通的编程和一般的使用技巧

网友H(2011-06-28):
多一个香炉多一个鬼。同意6楼的看法,反对7楼的看法。若系统有很多检测、保护、联锁等功能时,采用PLC会简化程序,简化接线,监控容易。但如果一般的场合,比如三小车的桥式起重机,看起来复杂,实际上完全可以不用PLC,更可靠。

网友I:
说可以不用的都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