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用PLC如何实现在流水线上准确追踪物体

楼主(2011-05-20):
帮朋友搞了个小系统,主要功能就是在流水线上检测物件的合格与否,不合格的到后边要用气将其剔除出去。在剔除这块还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1、流水线上的速度是随时可变的

2、各个工件间的相互距离不固定

硬件这边在检测和剔除位置分别设置了光电传感器,检测和剔除之间的距离大概有3-5个工件那么远。小弟在此请教大侠们在前边给不合格信号之后后边如何能保证准确无误的将其剔除?

网友A:
主要靠程序实现啊,分两种程序或者设置一个标志位

网友B:
我前几天刚搞了个程序,跟你说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前面检测,不合格的产品在后面剔除。不过我的是一排一排走,检测与剔除中间有十几排产品,每一排有24个产品也是速度什么不确定的。

有兴趣的话,加我QQ  459359839   共同学习。

网友C:
速度恒定用时间,

速度不定加编码器。

网友D:
你为何不在垃圾桶前面马上检测马上扔掉呢?

又不是没有检测条件?你如果像喷漆之类的在漆房里根本不具备检测条件的就要在外面检测,然后跟踪直到喷枪嘴的地方。

你这个流水线不会真的是这情况吧?

网友E:
前面传感器检测到后,将其后面执行元件的执行条件置1,当该不良品到达后面剔除位置时再有个传感器去检测置1还是置0.两个条件一满足则执行元件动作!

网友F(2019-11-27):
引用 网友D:
你为何不在垃圾桶前面马上检测马上扔掉呢? 又不是没有检...

我问下 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要怎么个处理思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你为何不在垃圾桶前面马上检测马...

他说的是在检测位置直接剔除,不给它到后面的机会,检测到一个剔除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