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F0001故障,电机停转,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1-05-20):
如题。经查,电机正常,电机接线及对地绝缘也很正常;用相邻柜子内的相同变频器驱动该电机,调速、运转正常。是变频器故障还是参数设置问题?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维修变频器!

-------------------------------

北京华泰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西门子数控系统、变频器芯片级维修
提供现场服务与咨询:TEL:18901246880+QQ1254481113

网友B:
这个你要看控制板了  首先参数从新设置一下   如果还不行的话  你可以考虑换个控制板试下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