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变频器运行噪音过大怎么处理

楼主(2011-05-20):
       现场有一台ACS510的变频器,运行后发现变频器本身噪音过大,里面有吱吱的声音,好象是电流的振动声音,调它的载波频率也改变不了现状。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变频器?

如果不是共振的话可以考虑在输入输出侧加装电抗器

楼主:
比较小,7.5KW的变频器

网友B:
这个没有必要加电抗器  可以考虑参数的从新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必要加电抗器  可以考虑参数的从新设置

既然调载频没用,是不是工作频率在变频器本身的共振点上?

楼主:
那您的意思,换换位置就可以了。但移动变频器后,效果不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的意思,换换位置就可以了。但移动变频器后,效果不明显。

不是换位置,调整下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试试……

楼主:
变频器在高于一定频率时,声音越来远大。

网友C:
改参数无效,我试过了,噪音来自变频器内部的电抗器,还有就是散热风机。

网友D(2011-09-15):
这种声音一般来自电感器件。

网友C:
和参数没关系,我碰到过,声音来自变频器里头的电抗器,当达到额定电流时,声音最大,没办法解决。我换了台变频器声音小点,就没追究了。

网友E:
用自带的宏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