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零的原点信号不用伺服电机Z相信号 可以吗

楼主(2011-05-20):
伺服回零的原点信号不用伺服电机Z相信号 可以吗 我现在用OMRON 的PLC控制安川的伺服(不好意思 都是日系的) 但是安川电机的编码器没有直接的Z相输出 只有伺服驱动器上有个线驱动形式的Z点输出 所以 这个Z相信号就不能用了 我想问问 是不是可以用接近开关来做为原点输入信号?

网友A:
安川什么型号的伺服电机?印象中安川的伺服有Z相信号的,单纯借助接近开关回零的精度是不会理想的,回零位置重复性也不会好。欧姆龙的运控模块资料上有介绍,是可以提供Z脉冲以外的回零控制方式的比如栅格偏移计数方式等

网友B(2012-11-16):
目前我也在编伺服控制,用西门子PLC(S7-200)也碰到如何找零点与回零操作的难题,有高手请告知,谢谢!

网友C(2018-08-09):
引用 网友A:
安川什么型号的伺服电机?印象中安川的伺服有Z相信号的,...

安川的伺服Z相是线性输出的,所以有些PLC接收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