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求助

楼主(2011-05-20):
请问一下,wincc     flexible   2008     所做的程序如何下载至触摸屏中,谢谢?

网友A:
触摸屏和程序的连接设置要一样

网友B:
首先要有硬件就是编程电缆,然后在软件里和触摸屏设置参数要一致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什么传输线啊?有些国产线是需要安装驱动的,否则无法使用,另外,屏上如果有网口,可以使用网线进行数据传送的,需要的话,可以再联系我

楼主:
我把触摸屏的程序集成在STEP7中,用西门子MPI适配器通过S7-300 PLC 如何下载至触摸屏内?

网友D(2011-09-30):
引用 楼主:
我把触摸屏的程序集成在STEP7中,用西门子MPI适配器通过S7-300 PLC 如何下载至触摸屏内?

触摸屏程序直接下载到触摸屏,不是通过PLC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