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0变频器上桥驱动电压从哪里来

楼主(2011-05-20):
220V变频器 3150光电耦5~8脚并联一个电解电容,现在电容两端电压不正确。三路都是不正确

开关变压器没有这三路,板子上也没有单独的脉冲变压器。不知道这三路脉冲从哪里过来

楼主:
发觉变频器没有运行时三个电容两端电压不正常(-0.28V 1.86V  0.35V)。正常运行时电压都是接近18V

不知道报Err15是否就是这三个电容两端电压不正常?

18V电源电压一直很稳定

网友A:
接贵宝地一用:丹佛斯2800系列7.5KW变频器运行中报“TEST”,而且无法复位。查说明书没找到该报警啊!拆下放置一段时间就又能够使用,请教各位什么原因?

网友B:
这是必须在工作中才能有电压,当某一路下管导通时,这一路上管的驱动电源电容负极相当于接地(下管导通可看成是一条导线对地,但实际中有2-3V电压)电容被充电(因为三个上管驱动电源的电容在二极管隔离前都是并在驱动电源18-20多伏上的),而上管要导通的前提是这一路的下管必须截止,下管截止时,电容中充的电就可以驱动上管IGBT了,工作起来后电容中一直有18V左右电压,但这个电压相对N来说是悬浮的,而且有前面二极管隔离,在绝对电位上,在上管导通时是高于驱动变压器很多的,在上管导通时刻这一电位是母线正电压P再加18V,在下管导通时是N加18V,而且通过前面二极管继续充电,所以电容两端是基本保持18V的,但电容正极相对于直流母线负极N来说,就是随着上下管导通,一下天上,一下地上的。

网友B:
你的报警信息我没查手册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啦!

楼主:
谢谢三楼,上电没有电压,一旦运行三个电容才有电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