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转子异步电机调速,用转子串电阻调速如何计算串多大电阻

楼主(2011-05-20):
绕线转子异步电机调速,用转子串电阻调速如何计算串多大电阻,电机18.5kw,

网友A:
还要算么,直接选型就好了

网友B:
有计算公式   可八级调速或者五级调速,等我找到公式发给你

网友B:
22KW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723转/分,转子电压197V,转子电流70.5A,现要求该电机起动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两倍,计算起动电阻有关数据。

1》计算转子额定电阻:

R=U/(1.73×I)=197/(1.73×70.5)=1.63(Ω)

2》转子每相内阻:

S=(n1-n)/n1=(750-723)/750=0.036

r=S×R=0.036×1.63=0.059(Ω)

网友B:
以上参考一下吧具体公式暂时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