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AB相输出问题

楼主(2011-05-20):
用示波器观察编码器AB相输出波形,A相是正常的方波信号,B相接近正弦波,A相电压100mV,B相10mV(电源+5V-5V),并且AB没有90度相位差,相位基本一致。

哪位帮忙分析一下什么情况?另外,可以根据电压由此判断出该编码器是NPN型或是PNP型的吗?

谢谢!

网友A:
100mV? OC的?

“B相10mV(电源+5V-5V),并且AB没有90度相位差,相位基本一致。”———估计B相断线了!

网友B:
您确定这个编码器是好的?

楼主:
集电极开路输出

不确定是好的,应该是好的啊

网友A:
接上拉电阻了没有?

网友B:
如果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不接上拉电阻是不能直接检测输出电压的.它不是输出高/低电压,而是输出高阻/低压的.高阻态是没有明确电压的.

楼主:
不知道要接上拉电阻的 学习了 谢谢两位老师

再试试

楼主:
接上拉电阻后,用示波器检测了下

A相输出方波,低电压接近0V,高电压5V

但B相输出基本为直流,5V    (B相真断路了?)

Z相输出0V ,一直没脉冲出现,转了好几圈都没。 为什么?

网友A:
B相断路的可能性很大!

Z相建议用“正常”或“单次”触发抓脉冲。

网友B:
对:feel_so_good 关于

Z相输出0V ,一直没脉冲出现,转了好几圈都没。 为什么?

内容的回复:

Z一圈只有一个脉冲,宽度与A的脉冲宽度一样(也可能是一半或者一倍),即使有信号,在屏幕上一闪而过没有看到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