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mt8000,趋势图显示问题

楼主(2011-05-20):
请教威伦触摸屏MT 8000,趋势图中我想显示4小时的曲线,但只能显示10多分钟,超过这个时间的曲线都被冲掉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高人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难道记忆数据存储的空间不够了吗?

楼主:
空间够啊,用电脑离线模拟也是一样。麻烦帮帮忙,郁闷啊

网友B:
你先教教小弟怎么使用触摸屏吧,然后我再告诉怎么设置,嘿嘿!

网友C:
两个可能,一是你的趋势图的“X轴表示时间范围”是不是4小时?二是你的曲线存储空间是否和其它控件冲突?

网友D:
趋势图不是可以多页显示吗?

楼主:
第一,我的趋势图是设定的4小时,第二,曲线储存空间和其他控件有冲突是什么意思,还望指点一下,我不明白,再次感谢。

网友E:
查看资料取样的设置正确?

资料取样的采样时间默认1秒,4小时的采样总数:4*60*60=14400,大大超出数据记录的最大默认数1000.

请正确设置采样时间和数据记录的最大数,  使4小时的采样总数不超过数据记录中所设置的最大数值.

网友F:
楼上愚者兄正解

楼主若是在软件使用中有何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拨打威纶通的全国技术支持热线:400-888-0872

更多的信息请浏览威纶通官方网站www.weinview.cn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不显示结贴呢,我已经确定最佳答案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