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5611的连接不上的问题
笔名,若此

楼主(2011-05-20):
我的一块CP5611通讯卡,选CP5611(MPI)通讯方式。CPU 315-2DP,无法上传下载硬件组态,在设置PG/PC接口诊断中,硬件测试OK,在Profibus/MPI网络测试中,如果选择PG/PC是总线上唯一主站,诊断OK,能够读取主站地址0,但是无法读取PLC地址。不知道我的CP5611有没有问题,目前我没有用PC适配器连接我的PLC。
请问这样的情况,能否判断CP5611故障?它能够找到它自己的地址的,还是PLC坏了?

网友:
但是如果不选择PG/PC是总线上唯一主站,Profibus/MPI网络测试就会报错,提示:未找到激活的profibus/mpi网络,也无法读取主站地址0.

网友A:
将你的CP5611的通讯方式选择为Auto试试看

网友B: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试一下

网友C:
波特率不匹配,多修改几次尝试。

网友D:
只有多调整几个试试

网友E:
想用编程电缆 下载一下配置吧

网友F:
改为DP连接看看,应该是波特率不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