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30期——变频器在运行使用过程中,如果做例如灰尘清理之类的保养?

楼主(2011-05-21):
        生产上的要求,变频器需要一直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做例如灰尘清理之类的保养?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常用的工具有什么?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5月29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可以停就尽量停,不能停时,用电吹风加吸尘器。

不要用压缩空气,特别是露点较高的。含水的更不行。

网友B:
要确保变频器可靠连续地运行,关键在于日常维护保养。
一、运行数据记录,故障记录:每天要记录变频器及电机的运行数据,包括变频器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变频器内部直流电压,散热器温度等参数,与合理数据对照比较,以利于早日发现故障隐患。变频器如发生故障跳闸,务必记录故障代码,和跳闸时变频器的运行工况,以便具体分析故障原因。
二、变频器日常检查:
每两周进行一次,检查记录运行中的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并注意比较他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流,并注意比较他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环境温度,散热器温度;察看变频器有无异常振动,声响,风扇是否运转正常。
三、变频器保养:每台变频器每季度要清灰保养1-3 次。保养要清除变频器内部和风路内的积灰,脏物,将变频器表面擦拭干净;变频器的表面要保持清洁光亮;在保养的同时要仔细检查变频器,察看变频器内有无发热变色部位,水泥电阻有无开裂现象,电解电容有无膨胀漏液防爆孔突出等现象,PCB 板有否异常,有没有发热烧黄部位。保养结束后,要恢复变频器的参数和接线,送电,带电机工作在3Hz 的低频约1 分钟,以确保变频器工作正常。

生产上的要求,变频器需要一直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以用皮老虎进行内部吹扫除尘作业,但一定要注意保持与变频器的一定距离吹扫,最好不要用强风。一般情况下变频器在日常检修当中就可以进行以上的维护保养作业,要尽可能的避免在工作运行中作业,如果有条件的话为配电室地面铺瓷砖、墙面涂防水涂料及加空调降温等预防措施,这样可以大减少变频器的故障率,延长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好处。

网友C:
我感觉日常维护工作一定要在给变频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本人不敢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对变频器进行维护。不带电作业是电工的基本常识。至于变频器的维护,感觉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定期对变频器的内部进行清理灰尘,可以用皮老虎吹,也可以用毛笔刷。和所有的电子产品一样,变频器的电路板也怕灰。因为灰尘中有很多带电的介质,会引起变频器发生闪络及短路。

2、按照变频器说明书,及时更换易耗件。主要是冷却风扇。因为冷却风扇一般寿命比其它组件短一些,当冷却不足的时候会使电路板和组件很快地老化。

3、定期清理冷却风扇换热器上的灰尘,一般一年一次。因为风扇吸入的空气中的灰尘会粘粘在换热器上影响散热的效果。具体方法是拆掉风扇,并使用ESD真空吸尘器和毛刷来清洁灰尘。

4、及时更换电解电容器,由于电解电容器的寿命在4.5万到9万小时之间,是所有变流原件中寿命最短的。电容器的故障是不可预期的,但可以通过对它的激活更新来避免不必要的故障。要准备足够的备件。

当然,还需要时刻注意变频器的环境温度,监控变频器的电压电流变化。但是维护保养工作还是要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

网友D:
先占个座,晚些在来吧

网友E:
我感觉注意的就是要防止灰尘乱飞,尽量不能碰触硬件。我感觉用吸尘器的比较好些吧。

网友F:
个人建议:

1,变频器工作过程中不要进行清灰之类的保养。

2,如果生产上要求不能停机,那就尽量在检修或设备维护期间进行变频器保养工作。

3,如果生产现场环境比较好,没有必要经常进行清灰保养,如果生产现场环境灰尘比较多,最好做好

变频器的防尘工作。

总结:变频器的保养更重要的是预防,防尘,防潮,做好散热。现在一般品牌变频器质量都还可以,没那么娇气。

顺便说几个变频器工作环境特别恶劣的例子:

1.电解铝,高温,多灰尘。维修时打开一看那个灰,惨不忍睹,都看不到板子,都纳闷怎么坚持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坏,呵呵。

大功率的变频器他们都弄个空调间专门放置,小功率的就没这待遇了。

2.豆奶车间,特别潮湿,变频器里面竟然有水珠!!!

3.煤矿采煤机,震动大,空间小,散热不好。

网友G:
生产上的要求,变频器需要一直工作,在这种情况不要进行清灰之类的保养。 否则会造成机毁人亡。

网友H:
交给变频器维修保养厂家就行了啊,怕出问题的话与厂家签订协议!

网友I:
1、变频器安装的柜子最好做到密封,然后用电器柜空调散热,这样从根本上杜绝了灰尘的进入。

2、就算柜子再密封,时间长了变频器内部也会积聚灰尘,用吸尘器好像效果不是很好,不能停机的话只能拿压缩空气吹一下,前提是压缩空气不要有水分,吹出来的效果也一般,因为工业环境不单单是灰尘有可能还有油烟,所以上面积聚的可能就是油泥了,这个吹不掉。

3、变频器最好有定期检修,不要因小失大,短时间的停机检修是为了更稳定长期的运行,也能延长变频器的使用寿命,节省维修费用。

4、变频器清洗的时候简单的可以用毛刷刷,如果粘连油泥过多,可以用专用的电气机械清洗剂直接刷洗电路板,这种清洗剂理论上说可以带电清洗,但不建议这么使用,还是拆卸后在刷洗。

5、如果没条件停机清理,那就最好周期性的对灰尘吹除,而且周期要断,视工况而定。

网友J:
生产上的要求再怎么也有个定期保养的时间吧!再说现在的变频器一点灰尘也不碍事!顺便告诉你:运行中清理灰尘是违章的!

网友K:
1.在运行中建议只清变频器散热部位(可采用工业用途大功率吸尘器于散热风扇同向吸尘)。

2.使用压缩空气清灰必需在变频器完全失电状态下进行;注意压缩空气的清洁(可对手掌吹试验)。

3.尽可能给予变频器良好的工作环境。

4.注重变频器的保养(主要是散热风扇的运行)。

网友D:
由于变频器能适应生产工艺的多方面要求,尤其是在工业自动化控制应用上,交流变频调速技术已经上升为工业自动化控制的主流。交流调速系统的性能已经可以和直流调速系统相匹敌,甚至可以超过直流系统。它采用的全数字控制方式,使信息处理能力大幅度地增强。同时它将实用经验和技巧不断地融入软件功能中,采用模拟控制方式无法实现的复杂控制在今天都已成为可能,使变频器的可靠性、可使用性、可维护性功能得以充实。由于变频器具有调速性能好、调速范围宽和运行效率高,使用操作方便,且宜于同其它设备接口等一系列优点,所以应用越来越广泛。多年来,我们在生产实际应用中不断学习,积累了一些变频器的维护保养和维修的经验。

  2、维护保养

  由于电力电子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变频器改型换代速度也比较快,不断推出新型产品,性能不断提高,功能不断充实、增强。现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变频器品牌比较多,如Danfoss、ABB、SIEMENS、GE、Schneider等等,国产变频器品牌比较多,虽然种类繁多,但功能及使用上却基本类似。总的来讲,其使用、维护保养及故障处理方法是基本相同的。在实际应用中,变频器受周围的温度、湿度、振动、粉尘、腐蚀性气体等环境条件的影响,其性能会有一些变化。如使用合理、维护得当,则能延长使用寿命,并减少因突然故障造成的生产损失。如果使用不当,维护保养工作跟不上去,就会出现运行故障,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甚至造成变频器过早的损坏,而影响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行。因此日常维护与定期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2.1日常维护与检查

  对于连续运行的变频器,可以从外部目视检查运行状态。定期对变频器进行巡视检查,检查变频器运行时是否有异常现象。通常应作如下检查:

  (1)环境温度是否正常,要求在-10℃~+40℃范围内,以25℃左右为好;

  (2)变频器在显示面板上显示的输出电流、电压、频率等各种数据是否正常;

  (3)显示面板上显示的字符是否清楚,是否缺少字符;

  (4)用测温仪器检测变频器是否过热,是否有异味;

  (5)变频器风扇运转是否正常,有无异常,散热风道是否通畅;

  (6)变频器运行中是否有故障报警显示;

  (7)检查变频器交流输入电压是否超过最大值。极限是418V(380V×1.1),如果主电路外加输入电压超过极限,即使变频器没运行,也会对变频器线路板造成损坏。

  2.2定期检查

  利用每年一次的大修时间,将检查重点放在变频器日常运行时无法巡视到的部位。

  (1)作定期检查时,操作前必须切断电源,变频器停电后待操作面板电源指示灯熄灭后,等待4min(变频器的容量越大,等待时间越长,最长为15min)使得主电路直流滤波电容器充分放电,用万用表确认电容器放电完后,再进行操作。

  (2)将变频器控制板、主板拆下,用毛刷、吸尘器清扫变频器线路板及内部IGBT模块、输入输出电抗器等部位。线路板脏污的地方,应用棉布沾上酒精或中性化学剂擦除。

  (3)检查变频器内部导线绝缘是否有腐蚀过热的痕迹及变色或破损等,如发现应及时进行处理或更换。

  (4)变频器由于振动、温度变化等影响,螺丝等紧固部件往往松动,应将所有螺丝全部紧固一遍。

  (5)检查输入输出电抗器、变压器等是否过热,变色烧焦或有异味。

  (6)检查中间直流回路滤波电解电容器小凸肩(安全阀)是否胀出,外表面是否有裂纹、漏液、膨胀等。一般情况下滤波电容器使用周期大约为5年,检查周期最长为一年,接近寿命时,检查周期最好为半年。电容器的容量可用数字电容表测量,当容量下降到额定容量的80%以下时,应予更换。

  (7)检查冷却风扇运行是否完好,如有问题则应进行更换。冷却风扇的寿命受限于轴承,根据变频器运行情况需要2-3年更换一次风扇或轴承。检查时如发现异常声音、异常振动,同样需要更换。

  (8)检查变频器绝缘电阻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所有端子与接地端子),注意不能用兆欧表对线路板进行测量,否则会损坏线路板的电子元器件。

  (9)将变频器的R、S、T端子和电源端电缆断开,U、V、W端子和电机端电缆断开,用兆欧表测量电缆每相导线之间以及每相导线与保护接地之间的绝缘电阻是否符合要求,正常时应大于1MΩ。

  (10)变频器在检修完毕投入运行前,应带电机空载试运行几分钟,并校对电机的旋转方向。

  2.3变频器本身的保护:

  变频器本身具有各种保护功能,如:负载侧接地保护、短路保护、电流限制、逆变器过热、过载等,其自诊断功能、报警警告功能也特别完善。了解这些功能对于正确使用变频器及故障查找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L:
如果不能停运行清灰尘,那就只好运行中进行了。只要注意不要触电、不要与变频器有硬接触就行。变频器没那么娇贵,就为工业生产场合设计的,用压缩空气或大风量吹风机从变频器低部散热器处向上吹,这个位置有轴流风机,别吹坏了。直到上部没有灰尘吹出就行了。散热器积满灰尘会有温度报警,如果环境比较干净,3-5年清一次就行。

网友M:
小的变频器还好说,但是大的就..........呵呵,还是尽量停电维护的好!!!不停电的话只能看能不能清理下灰尘什么的了!

网友N:
一)变频器的安装要求
(1) 变频器应该安装在控制柜内部。
(2) 变频器最好安装在控制柜内的中部;变频器要垂直安装,正上方和正下方要避免安装可能阻挡排风、进风的大元件。
(3) 变频器上、下部边缘距离控制柜顶部、底部、或者隔板、或者必须安装的大元件等的最小间距,应该大于300mm。
柜内安装变频器的基本要求
(4) 如果特殊用户在使用中需要取掉键盘,则变频器面板的键盘孔,一定要用胶带严格密封或者采用假面板替换,防止粉尘大量进入变频器内部。
(5) 对变频器要进行定期维护,及时清理内部的粉尘等。

二)防护措施必不可少:

在多粉尘场所,特别是多金属粉尘、絮状物的场所使用变频器时,采取正确、合理的防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防尘措施得当对保证变频器正常工作非常重要。总体要求控制柜整体应该密封,应该通过专门设计的进风口、出风口进行通风;控制柜顶部应该有防护网和防护顶盖出风口;控制柜底部应该有底板和进风口、进线孔,并且安装防尘网。

1)及时清理控制柜内部、外部的粉尘、絮毛等杂物。维护周期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应该小于2~3个月;对于粉尘严重的场所,建议维护周期在1个月左右。

2)控制柜的风道要设计合理,排风通畅,避免在柜内形成涡流,在固定的位置形成灰尘堆积。 控制柜顶部出风口上面要安装防护顶盖,防止杂物直接落入;防护顶盖高度要合理,不影响排风。防护顶盖的侧面出风口要安装防护网,防止絮状杂物直接落入。
三)必要时清理灰尘:

1)清理时可以变频器的模块拆下来,但保存在恒温箱里面。

2)把风扇拆下来,用氮气吹干净里面。

3)不好清理时花钱找厂家找售后服务。

网友O:
对:jy7898818 关于

要确保变频器可靠连续地运行,关键在于日常维护保养。
一、运行数据记录,故障记录:每天要记录变频器及电机的运行数据,包括变频器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变频器内部直流电压,散热器温度等参数,与合理数据对照比较,以利于早日发现故障隐患。变频器如发生故障跳闸,务必记录故障代码,和跳闸时变频器的运行工况,以便具体分析故障原因。
二、变频器日常检查:
每两周进行一次,检查记录运行中的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并注意比较他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流,并注意比较他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环境温度,散热器温度;察看变频器有无异常振动,声响,风扇是否运转正常。
三、变频器保养:每台变频器每季度要清灰保养1-3 次。保养要清除变频器内部和风路内的积灰,脏物,将变频器表面擦拭干净;变频器的表面要保持清洁光亮;在保养的同时要仔细检查变频器,察看变频器内有无发热变色部位,水泥电阻有无开裂现象,电解电容有无膨胀漏液防爆孔突出等现象,PCB 板有否异常,有没有发热烧黄部位。保养结束后,要恢复变频器的参数和接线,送电,带电机工作在3Hz 的低频约1 分钟,以确保变频器工作正常。

生产上的要求,变频器需要一直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以用皮老虎进行内部吹扫除尘作业,但一定要注意保持与变频器的一定距离吹扫,最好不要用强风。一般情况下变频器在日常检修当中就可以进行以上的维护保养作业,要尽可能的避免在工作运行中作业,如果有条件的话为配电室地面铺瓷砖、墙面涂防水涂料及加空调降温等预防措施,这样可以大减少变频器的故障率,延长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好处。

内容的回复:

网友L:
上面2位就那样运行变频器的吗?比孩子还娇贵啊!工业现场的东西如果总是时时精心照顾,还怎么使用呢?

强风一顿吹,灰尘吹的差不多了就OK!

网友P:
                 用压缩空气吹(我们公司的压缩空气气从压缩机出来是经过干燥过的,一般大公司都有除湿设备)气压可开到6KG用8分气管就可以了!一般三个月清理一次,清理频率看环境确定,从下往上吹后再吹上面。我们一般一年清理两次。很多时候是在运行中清洁。还没有出现在清洁是出现故障。当然可停电清理的最好停电。

网友Q: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4名:

李纯绪 lcx_jia

彩虹 纪强

CEL dingxiubing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三等奖(30积分)5名:

电仪人生    jy7898818

西楚刀客    xichudaoke

wise_1    wise_1

zhxl198808    zhxl198808

jingtao    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