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通信方面的咨询

楼主(2011-05-21):
现有两台FX2N系列PLC,均有485BD通信模块,1台三菱D700变频器,1台三菱GT1155触摸屏。
要求:
(1)2台PLC之间有数据要交换,需要通信;
(2)触摸屏上发出控制命令,需要跟PLC进行通信,触摸屏上可以对变频器输出频率进行设置。
(2)其中1台PLC需要跟变频器进行通信,需要将触摸屏上设置的频率数据写入变频器中。
咨询:
(1)硬件如何连接?
(2)软件如何设置?
我的想法:
(1)若2台PLC之间采用1:1通信,但是这样设置通信后,变频器与PLC还能同时通信吗?
(2)若PLC与变频器之间采用RS指令通信,那么PLC与PLC之间怎么设置通信呢?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这个问题应该有人知道怎么解决最简单啊

网友A:
我也想问呢  没有个回声的。

网友B:
那位高手回答一下啊,让我也学习一哈

网友C:
可以... 1:N 通讯方式.  触摸屏直接用编程口通讯.

网友D:
主从站模式,1台PLC为主站,另外的设备为从站。触摸屏直接用编程口,添加FX2N-485-BD通讯板

网友E:
三菱通讯能力不强,多台通信最好是用西门子,问40082130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从站模式,1台PLC为主站,另外的设备为从站。触摸屏直接用编程口,添加FX2N-485-BD通讯板

如果把触摸屏设置成从站,那么程序怎么编写呢?怎么把触摸屏上设置的频率数值写到变频器呢?能不能介绍得更详细 点?

网友F:
这个问题挺好的,PLC跟变频器通讯很简单。主要两个通讯口的问题。只能两个FX2N+一个FX2N-485BD+一个FX2N-485ADP+ADP适配器。GOT用QC30R2与PLC通讯。

网友G:
触摸屏使用支持2通道的通讯方式,1通道连接PLC,另一通道连接变频器,PLC与PLC之间用485 1:1网络

网友F:
或者直接用无协议通讯,把一个PLC当主站。另一个当设备,变频器也当设备站。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一个FX2N-485ADP+ADP适配器

网友F:
或者还有一种方式:GOT通过本身的RS232口跟PLC连接用SC-09。然后PLC与PLC用485BD进行1:1通讯。如果嫌数据通讯少,还可以直接用无协议通讯要交换多少个就交换多少个。GOT的RS422口子用于与D700的通讯。(D700的以太网口上面)

网友F:
触摸屏跟三菱变频器通讯的例子我有。PLC与PLC的通讯,无协议的我也有,不过是QPLC与FXPLC。呵呵

网友H:
两个2N的是不行的,如果把其中的一个换成3U的就可以了,2N的只支持一路485模块,3U的支持两个485模块,一个485板安装在正面,一个485模块安装在侧面,一个用来和2N进行1:1通讯,一个用来和变频器通讯,至于触摸屏那就好说了,直接用编程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