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怎样用电脑控制PLC启动或停止。。

楼主(2011-05-21):
本人对PLC一知半解。。现在本人用Labview编写界面控制PLC,怎样设置一个按钮让PLC启动或者停止呢?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好像说是可以用M8035 8036 8037这几个特殊辅助继电器,但是没法直接赋值啊。。看别人用VC可以实现 请问下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方法有很多种,建议用MODBUS RTU协议建立二者的通信,在LABVIEW里面编写好相应的请求帧送到下位机,在PLC里面编一段让电机启动停止的程序你应该会的。呵呵。

网友B:
用组态软件最简单啦***

网友C:
用触摸屏软件实现在线模拟也是可行的??我曾经试过一天都没事!!!虽然开始弹出的菜单显示只有60min,但实际是可行的 软件是海泰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