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为什么威纶MT506与S7200的通讯反应慢呀?

楼主(2011-05-21):
按下按钮后要过2秒左右PLC才有反应,PLC响应后,触摸屏上的指示灯又过了2秒才亮起,,郁闷!!!

网友A:
都是2秒,是不是更新周期和延时设置得不对?

网友B:
吧更新周期舍得短些,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都用一秒刷新。宏指令是不是用的太多,还有变量是不是太多,要不试下MODBUS通讯,比PPI要快不少

网友D:
通讯慢主要有以下原因:

1.通讯参数设置不当。

2.HMI最大,最小读取数。

3.过多的复杂宏指令造成cpu负担。

4.错误的plc读写地址或者数据类型。

5.多余的事件登陆或者报警信息。

6.现场干扰,或者通信电缆问题。

楼主可以试下新建个简单的工程,更换通信线来对软件硬件分别进行测试。

更多信息请浏览威纶通官方网站www.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