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492 压力传感器 3.33mV/V输出 怎么理解 ?

楼主(2011-05-21):
各位,PT492  35MPa压力传感器  3.33mV/V满量程 输出,怎么理解 ? 怎么不是一般的0-10V 或者4-20mA这样的信号

信号输出 ?

网友A:
这个是传感器不是变送器,其量程的含义是满量程时,每V激励电压产生的输出是多少mV。楼主说的这个就是3.33,如果用10V激励电压作为传感器的电源的话,其满量程输出就是33.3mV。

楼主:
哦,原来如此,那plc能接受这么微弱的信号吗

网友A:
有少量的PLC有支持应变桥直接接入的模块,可以通过这个模块接入PLC;但绝大多数PLC没有这个模块,需要通过应变桥变送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