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三十九期-发电机出力不够对电压的影响

楼主(2011-05-21):
如果发电机出力不够,在工况的10% 30% 50% 80%运行,对发电机出线端的电压、电流、频率以及功率有何影响?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6月4日评奖。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感觉发电机一般不考虑出力,电动机才考虑出力。感觉题目说的不清楚,什么叫工况的10%,是指转子绕组的励磁电流为额定的10%还是定子绕组的输出功率为额定值的10%。

网友B:
如果发电机出力不够,在工况的10% 30% 50% 80%运行,对发电机出线端的电压、电流、频率以及功率有何影响?

1、总的说,发电机出力不够时,发电机出线端的电压高、频率高;

2、那么负载运行功率高、电流大!

3、发电机的输出电压、频率可以通过励磁自动调解稳定!

网友C:
楼主说的是柴油动力发电机的出力不够吗?对这方面了解关注不多,近来很多地方用电紧张,小型柴油发电机又要热卖了!关注下这个问题。我凭直觉感觉应该是当发动机出力不够时,应该对应着用电负荷不充分的情况,这样应该是发动机输出电压、频率都偏高,输出功率和电流均小于额定电流

网友D:
发电机出力不够,理解为原动机带载能力不够。

以柴油发电机为例,当柴油机由于活塞环磨损,进气不畅,高原供氧不足等原因均会导致出力不够。

对于小型柴油发电机组,没有安装自动励磁调节装置,这时在轻载时发电机端电压一般较高,在390---400V之间,随着负载加重,柴油机转速会降落,如果没有设置油门伺服机构(转速稳定装置),柴油机转速下降较大(特别是出力不足的机器),转速下降会导致频率下降,电压下降,发电机输出功率下降,当达到新的平衡后就会稳定下来。如果有转速稳定装置,就会在带载时自动调节油门,稳定柴油机转速,频率也就会稳定。

自动励磁也就是AVR功能,主要是保证发电机端电压的稳定,一般在390V左右。

至于电流的变化还得看带的负载性质。

网友E:
如果发电机出力不够,在工况的10% 30% 50% 80%运行,对发电机出线端的电压、电流、频率以及功率有何影响? 1.在以上条件下运行,等于大牛来小车有点浪费资源。电压、电流、频率稳定,有效输出功率低。

网友F:
发电机带有自动励磁调节装置,就算是空载零出力的情况下,机端电压也是维持在额定电压左右,此时发电机只有无功,没有有功,电流为零。
而在发电机小于额定出力运行的时候,励磁调节装置还是会维持机端电压,机端电流值则跟出力大致成同比例的关系。

发电机的机端电压值会略小于额定电压。 机端电流值跟出力大致成同比例的关系。
如果外系统为无穷大系统,发电机并网运行,那么,发电机的机端电压与发电机有功出力基本无关,而与无功出力有关。

网友G:
先进来看看 在说!!!!!!!!!

网友H:
题目看来看去吃不准.

我想大概是说发电机轻负荷吧.  这个对不同的机组会是不同的结果.

如果有好的调速器和好的励磁,不管发电机出力0-110%额定值,频率和电压都会稳定在额定值的.

如果没有好的调速器, 负荷轻时,一般频率会升高.如果没有好的励磁,电压升或降要看是什么性质的励磁.

网友I:
对:老愚者 关于

题目看来看去吃不准.

我想大概是说发电机轻负荷吧.  这个对不同的机组会是不同的结果.

如果有好的调速器和好的励磁,不管发电机出力0-110%额定值,频率和电压都会稳定在额定值的.

如果没有好的调速器, 负荷轻时,一般频率会升高.如果没有好的励磁,电压升或降要看是什么性质的励磁.

内容的回复:

同意所说的

网友J:
如果电动机所消耗的功率小于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对发电机没什么影响;如果消耗的有功功率大于发电机的输出的有功功率了,发电机输出频率会降低;如果电动机消耗的无功功率大于发电机所输出的无功功率,发电机输出电压会降低。

网友K:
发电机首先要保证转速的稳定,这样就会是交流频率能够保持与50,输出电压的多少决定于负载的轻重,如果空载,输出电压就是感应出来的电动势,会稍高于额定电压,如果带载,那么整个感应出来的电动势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发电机内部感抗分掉的电压,会导致发电机线圈发热,另外一部分给外部负载,电压的高低决定于外部负载的轻重(电流大小),如果负载大(外部阻抗较小),发电机的内部阻抗基本固定,那么就会导致输出给负载的电压变低,因为内部阻抗分的电压多,反之亦然,反正输出电压决定于内外部阻抗的大小关系,输出电压=外部阻抗/总阻抗。空载是相当于外部阻抗无穷大!记得模电设计上有一个原则是输出电阻要足够小,输入电阻要尽量大,就是这个道理,变压器也是这个原理!所以此问题本身就比较含糊,这些东西只能定性不能定量,以上是个人看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发电机出力不够,理解为原动机带载能力不够。

以柴油发电机为例,当柴油机由于活塞环磨损,进气不畅,高原供氧不足等原因均会导致出力不够。

对于小型柴油发电机组,没有安装自动励磁调节装置,这时在轻载时发电机端电压一般较高,在390---400V之间,随着负载加重,柴油机转速会降落,如果没有设置油门伺服机构(转速稳定装置),柴油机转速下降较大(特别是出力不足的机器),转速下降会导致频率下降,电压下降,发电机输出功率下降,当达到新的平衡后就会稳定下来。如果有转速稳定装置,就会在带载时自动调节油门,稳定柴油机转速,频率也就会稳定。

自动励磁也就是AVR功能,主要是保证发电机端电压的稳定,一般在390V左右。

至于电流的变化还得看带的负载性质。

我去年在青海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柴油发电机因为在高原地区使用造成出力不够,在带负荷时出现电压降低,频率下降
、电流增大等情况!

网友M:
一般认为:发电机的机端电压值会略小于额定电压。机端电流值跟出力大致成同比例的关系。发电机带有自动励磁调节装置,就算是空载零出力的情况下,机端电压也是维持在额定电压左右,此时发电机只有无功,没有有功,电流为零。 而在发电机小于额定出力运行的时候,励磁调节装置还是会维持机端电压,机端电流值则跟出力大致成同比例的关系。

网友N:
发电机出力不够相当于电源容量减小,负载不减小的情况下,将导致输出电压降低,负载被迫降低功率运行

网友O:
是负载轻还是发电机没劲?题目看几次不太明白;只好按自己的理解打一下了,发电机出力不够,在工况的10% 30% 50% 80%运行,将导致输出电压降低,输出电流减小。频率下降。负载被迫降低功率运行。

网友P:
50MP获得者:lvpretend               第五世纪冰川

10MP获得者:binzhiliu                 刘志斌

                          a332329107         a332329107

                          sunjian_jl              该放手时就放手

                          惊涛骇浪                 jingtao

30积分获得者: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topkingjun                   PistoN

                             糊涂难得                       糊涂难得

                              yukj                                老愚者

                              dishi                                dishi

                               hsjbest                           6SE70

                               AQD008                          AQD008

这题目我看了好几遍也看明白,可恶的电X跑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