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伺服电机调试,请教各位!

楼主(2011-05-22):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关于安川伺服调试的:

     想让安川伺服电机能尽可能快的往复运动,运动距离是0.02-0.05mm,(0.05-
> 0 -> -0.05 -> 0 -> 0.05...,就这样来回抖动).伺服电机实际的响应频率怎样尽可能
的调大?除了增大速度环比例参数,减小积分常数,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驱动
器工作在速度环, 电机型号:SGMGH-13ACA61,扭矩8.34NM,转速1500RPM)

     这个电机带动普通数控车床的X轴;有个客户想用车床改造磨床,车床X轴方向
安装一个砂轮,砂轮用来磨削丝锥;由于丝锥牙型槽本身有个铲磨量,砂轮在磨
削丝锥时X方向需要不断的往复进给(1000次/min),进给的移动量很小,只有
0.02-0.05mm.

网友A:
这个行程,对应电机转动角度是多少啊?

网友B:
增加一个机械摆动机构比较合理一点

网友C:
 惯量比再调一调,另外,可以尝试用SIGMA 5,SGMGV-13ADA61,20位编码器,1.6KHZ的响应频率(2系列是400MHZ)5系列的响应要比2系列的好多了。

网友D:
楼主你好,客户的要求是否是这样:砂轮从参考点(可人为设定G54、G53)出发,向刀具运动,快到刀具时转为工进,开始磨削,单次磨削量0.02--0.05mm,完成后快退回参考点,再次进给,又磨削0.02--0.05mm,直到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