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指令中 MOV D010 D1011Z 中D1011Z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22):
请问三菱PLC指令中 MOV D010 D1011Z 中D1011Z什么意思

网友A:
指令写完了吗?Z后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数字的?

网友B:
含油轴承SleeveBearing:这类轴承可谓是如今市场上比较老的轴承技术了,然而因为成本低价,在技术上容易成功实现,不少产品涵盖知名品牌都还在沿用之中,其长处是开始的一段时间运用时安稳平静,噪音低,价钱便宜;然而普通到达后期因为内里油料的挥发和尘土的进入了,对轴承导致严重的磨耗,因此造成转速减轻,噪音增大,均匀生存的年限只有8000~15000钟头。

进口轴承:SKF轴承,NTN轴承,FAG轴承

网友C:
说明D1011Z是相对地址,Z是可变的,当Z=1时,D1011Z实际地址就是D1012。

楼主:
谢谢指教 我知道了  共同学习  呵呵

网友D:
学习了,学真没应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