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指令中 MOV D010 D1011Z 中D1011Z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22):
请问三菱PLC指令中 MOV D010 D1011Z 中D1011Z什么意思  变量Z变化后,它指向的存储是什么呢

网友A:
Z1-Z15是变量寻址, 例如 D1011Z1  当 Z1=10 时,实际地址是D1021.,Z1 =100时,实际地址是D1111

网友B:
怎么得出来的呢~~~~~~~~~~~?

楼主:
谢谢指教 我知道了共同学习  呵呵

网友C:
D1011Z寄存器内的数据即为要的寄存器,如:要使D1050内的数据为200,可以这样写 MOV K200 D1011       MOV  K39 Z

MOV D1011 D1011Z

网友D:
通俗的说:D1011是存储器首地址,Z是后速地址;可理解为D1011+Z(数值);如Z=4存储器地址变为D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