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电机如何实现转矩控制

楼主(2011-05-22):
看了很多参考资料,什么矢量变化、直接转矩控制……这些都是转速闭环控制吧……转速闭环也就是说最终控制的还是电机的转速

我想控制电机的转矩……也就是无论转速多少,只要能输出我需要的转矩即可……最简单的就是恒转矩吧……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建议没?

用异步电机和变频器来实现的话,有必要使用ABB或者西门子的那些VC还是DTC控制吗?

一般的变频器加一个转矩传感器构成一个转矩闭环行么?

不太懂电机,刚入门,还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想知道电机如何实现转矩控制”

1、异步电机的转动原理、机械特性 ,能回答你的问题;

2、变频器只是利用了异步电机的转动原理、机械特性,而不是赋予了电机的机械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电机如何实现转矩控制”

1、异步电机的转动原理、机械特性 ,能回答你的问题;

2、变频器只是利用了异步电机的转动原理、机械特性,而不是赋予了电机的机械特性!

异步电机的原理、机械特性大致了解,我现在的理解就是通过变压器使得电机的固有机械特性上下平移或者是曲线的变化,形成人为特性,这部分的理解应该没问题吧?

但是一般的VC控制、DTC都是基于电机的转速控制吧,都是在变频器的内部对电机进行建模,然后将采集的电流、电压等信号后返回变频器,实现对电机的控制吧;但是这样的话,控制转矩能使用这些策略么?控制转矩,最终输出的是转矩、与转速无关,那还能不能用变频器里的这些模型??

也就是说,系统里引入转矩测量的实测值以后,这个信号该何去何从?并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控制……不太了解

说实话……你的回答……压根就没看提问的具体内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实话……你的回答……压根就没看提问的具体内容吧……

1、变频器的输出,就是异步电机的电源;

2、电源电压、频率在异步电机的转动原理、机械特性中的作用,就是变频器的作用;

网友A:
3、例如异步电机的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同步转速与频率成正比,转矩与转差的关系,就是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原理!

网友A:
4、如果你的问题,不是按照我说的去理解,你要么被忽悠,要么永远找不到答案!

网友B:
一般的变频器加一个转矩传感器构成一个转矩闭环是否可行还得具体看所选的变频器能不能读入给定转矩,实现转矩控制,或者能不能通过外部信号提高或者降低给定转矩吧。

如果是常用的某种应用,有的变频器可能安装该种应用的专用软件,那样用起来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系统里引入转矩测量的实测值以后,这个信号该何去何从?并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控制………

1、“转矩测量”?怎么测量转矩?需要测量转矩吗?

2、应该是电流测量,电流反馈,电流闭环控制;

3、给定电流、反馈电流、比较控制频率调解器、电压调解器,实现恒流闭环控制,即恒转矩控制!

网友A:
4、所有的变频器,外部只有电压调节器、频率调解器的入口;

5、所有的变频器,只有通过电压调节器、频率调解器改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频率;

6、没有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变频器加一个转矩传感器构成一个转矩闭环是否可行还得具体看所选的变频器能不能读入给定转矩,实现转矩控制,或者能不能通过外部信号提高或者降低给定转矩吧。

如果是常用的某种应用,有的变频器可能安装该种应用的专用软件,那样用起来应该没问题了。

我看有用AB变频器加PLC实现的……转矩闭环用的是PLC里的PID……这边可能和西门子比较熟悉点……boss想用西门子的……我在西门子的官方论坛提问也没人回复……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stonemore 的回复内容:

……也就是说,系统里引入转矩测量的实测值以后,这个信号该何去何从?并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控制………

1、“转矩测量”?怎么测量转矩?需要测量转矩吗?

2、应该是电流测量,电流反馈,电流闭环控制;

3、给定电流、反馈电流、比较控制频率调解器、电压调解器,实现恒流闭环控制,即恒转矩控制!

内容的回复:

麻烦您少刷页……谢谢合作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stonemore 的回复内容:

……也就是说,系统里引入转矩测量的实测值以后,这个信号该何去何从?并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控制………

1、“转矩测量”?怎么测量转矩?需要测量转矩吗?

2、应该是电流测量,电流反馈,电流闭环控制;

3、给定电流、反馈电流、比较控制频率调解器、电压调解器,实现恒流闭环控制,即恒转矩控制!

内容的回复: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solutions/200701/4-AE33-1AC38AE6B03F.htm

这里就提到了转矩传感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您少刷页……谢谢合作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5/2011052414304700002-1.shtml

网友A:
如果是常用的某种应用,有的变频器可能安装该种应用的专用软件,那样用起来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C:
如果不采用VC控制或DTC控制,那就需要用到扭矩传感器然后做成闭环控制。不过响应速度和动态指标不一样。

网友A:
运动控制需要动力性能好的电机调速系统,以完成运动控制的位置、速度、加速度控制的目的,而不是为转矩控制而转矩控制!

网友:
谈点个人见解, 抛砖引玉!

VF控制的变频器是没法实现转矩精确控制的,因为其动态过程控制不好!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可以实现转矩精确控制!

以矢量控制为例, 经过磁场定向后, 会得到一个解耦的电机输出的电磁转矩表达式,在维持d轴磁通恒定的情况下, 这个电磁转矩只跟转矩电流成正比, 也就是q轴电流。

同样当前电机的转矩输出实际值可以根据电机定子电流经坐标变换后得到的q轴电流的实际值和当前的实际磁通值计算出来。

由给定转矩和反馈转矩(当前电机的转矩输出值)可以计算出需要的转矩电流大小,然后进行q轴闭环控制, 从而达到调节输出转矩的大小的目的, 实现转矩闭环控制。

发个西门子的控制框图给你参考。

至于怎么用, 五代重歼已经给你参考意见了。如果用VF加扭矩传感器控制实现, 个人感觉似乎有点问题,等想到了再补充!

网友D:
西门子MM440的矢量控制框图, 不是很清楚, 想看详细的你找个说明书吧.

网友:
MM440 功率范围0.12~250KW, 支持的控制方式:

网友:
如果MM440 满足不了, 就看一下S120。

网友:
这些变频器都是集VF和矢量控制为一体的。

在运动控制和标准传动这个领域, 西门子的产品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应用要求。除非应用很特殊的环境, 那要用专用变频器了!

网友C:
ACS800 DTC控制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如果功率小还可以考虑ACSM1,除了常规的速度控制、转矩控制还有位置控制,直线插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S800 DTC控制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如果功率小还可以考虑ACSM1,除了常规的速度控制、转矩控制还有位置控制,直线插补。

有说明书不?

发个瞧瞧!

网友C:
有,给个邮箱吧

网友:
motion_control_gr@163.com

关于西门子任何产品的资料, 需要什么告诉我, 我尽量帮你找

网友C:
收到没有?

网友:
兄台,刚看了下收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E:
保持电机的定子电流恒定,电机的力矩就恒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保持电机的定子电流恒定,电机的力矩就恒定。

正确!

网友F(2015-12-05):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MM440的矢量控制框图, 不是很清楚, 想看详...

能给我也发个西门子变频器说明书吗?962684426@qq.com,不甚感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MM440的矢量控制框图, 不是很清楚, 想看详...

网友G(2016-02-20):
接一台控制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H(2016-04-29):
推荐西门子G120变频器,理论上10Hz以上恒转矩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