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STEP7如何使用WINCC中的其他外部变量?

楼主(2011-05-22):
目前做的一个项目是用S7300+WINCC画面控制伺服电机(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电机支持MODBUS协议。我想用MODBUS OPC SERVER服务器将伺服驱动器里的编码器位置值传到WINCC中,假如我将变量取到WINCC中的OPC变量组里,例如S16I_opcsERVER_01,我在STEP7中将编码器位置值存入MD100,我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将S16I_opcsERVER_01变量赋值给MD100?

网友A:
S16I_opcsERVER_01和MD100都应在变量表中做好

在画面做1个I/O域,变量为S16I_opcsERVER_01.

 属性--事件--输入/输出域--其它--双击闪电符号--直接连接--源 选变量 选S16I_opcsERVER_01---目标   选变量 选MD100.

这样S16I_opcsERVER_01的值一旦变化就传送给MD100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S16I_opcsERVER_01和MD100都应在变量表中做好

在画面做1个I/O域,变量为S16I_opcsERVER_01.

 属性--事件--输入/输出域--其它--双击闪电符号--直接连接--源 选变量 选S16I_opcsERVER_01---目标   选变量 选MD100.

这样S16I_opcsERVER_01的值一旦变化就传送给MD100

内容的回复: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答,这样做的话用不着脚本赋值,直接连接就可以了吗?